松下FP0 PLC怎么读取MT506内的时钟

楼主(2010-05-07):
请问怎样才能将MT506内的时钟写到FP0的程序内呀?

网友:
元件下拉菜单  ---数据传输---RW60000-60005  传到FP0的DT就行了

楼主:
谢谢,可是源地址 设备类型 里面没有让选择RW,目标地址的设备类型也没有让选择DT。

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   EasyBuilder Version2.7.1

网友A:
FP0 可以设置时钟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以设置时钟吗?怎么设呀?

网友B:
6070的很容易实现这个功能

www.ytleader.cn

楼主:
哈哈。。。。。。。。。。刚刚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