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动机定子和转子接反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2010-05-07):
前几天,电工在电动机接线时,一不小心把电动机的定子和转子接反了,导致空气开关直接跳闸,但是瞬间电动机还是可以启动的,声音有点不正常。大家分心一下电动机工作原理,接反后会出现怎样的现象(除了电流迅速增大)。

网友A(2010-06-22):
纯属扯蛋!难道你要把电动机改成转子接电源短接定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扯蛋!难道你要把电动机改成转子接电源短接定子的?

你不懂的话,就洗西睡觉吧!明天再努力学习。

网友B:
1,我想转子电阻应该比定子电阻小,启动时电流大导致顶翻空开

2.只要有磁场存在,空载时应该可以有动的迹象,接反了,转子三相也会产生磁场,定子也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我想动是可以动的,不过不跳开关的话,动到很快就会将转子烧掉为止。

3.吊物品是不可能的了。

Smile在起重行业是佼佼者,不懂的地方还得多多指导,我们多向你学习。

网友A:
靠!有什么好牛皮的!

不就是个绕线转子电机啊!你以为是高科技!

说的简单点就是欧姆定律,不就是电压电阻电流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懂的太多就不务实,之所以技术得不到进步就是天天扯淡!

说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A:
还是讨论下怎样规范操作,怎么防止下次接线时不接错,

还好没伤到人也没有搞坏东西,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作业开始前应该做危险预知,讲解作业要领,

危险因素,危险因素的具体部位以及对策措施

作业完成后应该再确认及仔细检查

网友C:
有创意,这是整流子电机的原型

网友B:
整流子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旋转磁场由转子主绕组通过滑环供电在转子上形成,转子付绕组感应出50Hz的感应电,其感应电通过整流子,碳刷输出频率等于SF(S为转子转差率,F为50Hz),同时定子上也感应出感应电,其频率正好也等于整流自碳刷输出的频率SF,它们的三相一一对应合成每相定子绕组的电势,这样通过齿轮装置控制转子整流子碳刷的两组相对位置,来控制整流子碳刷的输出电压,最后达到控制电机转子的转差率,也就是电机的转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靠!有什么好牛皮的!

不就是个绕线转子电机啊!你以为是高科技!

说的简单点就是欧姆定律,不就是电压电阻电流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懂的太多就不务实,之所以技术得不到进步就是天天扯淡!

说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实际意义?

大白脖一个

网友E(2010-08-10):
我听说过电机是可以启动,但是电机声音异常不出力。

网友F:
应该是能启动,一个是电流不正常,再一个速度也不会正常。还有声音。

网友G:
什么电机啊,同步的,异步的,交流的,直流的??

网友H:
我碰到了,没怀疑电工接错,当时大车可以行走,只是不调速。和定子并接的制动器瞬间打开之后处于半打开状态,和定子并接的行走报警灯不工作。记得当时大车换相都不同步捣鼓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