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与台达PLC之间如何实现通讯?

楼主(2010-05-07):
如题,他们之间可以直接实现通讯吗,如不能,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解决?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通过rs485用modbus协议来通讯。

网友B:
通过自由口通讯来实现吧

网友C:
485通讯,在台达PLC上对COM2口进行参数设置,你要查看手册看看COM2对应的一些控制字,挺容易的!你要仔细把台达的手册看熟练了!

网友D:
西门子PLC已经支持MODBUS从机、MODBUS从机模式。台达PLC支持MODBUS主机模式(COM2),也支持MODBUS从机(COM1、COM2)模式。

这样看来,让谁做主机、从机都可以的。这样的通讯我都测试通过。台达PLC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那么用西门子做主机,采用自由口通讯也可以的。如果有谁需要程序,可以联系上海周济电气 朱勇军 qq:402761721.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