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关于变频板上的光耦,IGBT,MOSFET的测试?

楼主(2010-05-07):
我们公司的变频板,输入519V直流电,逆变后输出给电机,这种变频板经常坏,电流短路报警最多,也有由于一个变频板问题导致所有变频器CAN通信都连不上,我想几个问题不清楚。

1.、有关变频板上高压直流和低压直流,+15V,-15V,+5V,-5V,519V,低压直流电源是由本身产生的还是由外部(母板)产生的,低压直流用在哪些上,通讯或者芯片的电源吗?

2.、最想问的,关于光耦A4504让发光管导通的电压是什么样的电压,高频低频,电压幅值等等,MOSFET管的好坏的测试,需要哪些东西怎么测?

一直关注中~

楼主:
一直关注中,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A:
1、519V应该是380v通过整流模块整流得出,用于逆变后驱动电机。+15V,-15V,+5V,-5V应该是开关电源输出的,主要用于各控制管、IC的驱动电源

2、、A4504是一种光耦合器件也是驱动IC,八脚的,其中2、3为输入,6输出,8、5电源。

楼主:
回复内容:我不清楚的是:1、+15V,-15V,+5V,5V这些电源的来源。2、A4504光耦怎么判别它的好坏,用什么仪器怎么测。A4504的用户手册我找到了引脚分布我知道的。对:小麻籽 关于

1、519V应该是380v通过整流模块整流得出,用于逆变后驱动电机。+15V,-15V,+5V,-5V应该是开关电源输出的,主要用于各控制管、IC的驱动电源

2、、A4504是一种光耦合器件也是驱动IC,八脚的,其中2、3为输入,6输出,8、5电源。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店主是重庆地区专业自动化设备维修公司工作的专职维修工程师。每年最少维修200台45KW以上变频器,曾经维修过400KW的变频器多台。维修速度快一般7天(加急到3天)。为你提供重庆地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触摸屏,电源等工业电器的芯片级维修,和变频器无电原理图芯片级维修技术培训。并承诺免费检查,维修好可以提供7到15天试用期。无故障付款。保修3个月。空间图片报价只为更好排名,具体维修价格电话联系1522 3008 120
http://cqzdh.taobao.com/

你们公司在什么地方的呀,如果近的话可以到你们公司做现场培训,包教会。

网友C(2011-02-26):
利瑪電子AVAGO授权光耦代理 QQ:810654678 罗先生137-1457-2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