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接法

楼主(2010-05-07):
1、我是要测温度的,用的是四线制PT100热电阻,我的数据采集仪说PT100有sense端和source端的.请问怎么区分这两段?我的热电阻端头是两红两蓝。

2、我在用福禄克数据采集仪采集温度数据时显示温度过载,温度值达到10的九次方,实际温度只有十几度,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连线的问题吗?

网友A:
两红为一端,两蓝为一端,

温度过载,可能是接法有误!

最好先检下PT100是否有问题!用万表表测试红蓝两端的阻值,常温下,109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