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抓斗提升机构出现怪问题?

楼主(2010-05-07):
变频改造的四绳抓斗,采用S7-300和ABB ACS800变频器通过总线控制,现在用户反映,在实际操作中

偶然出现提升机构操作手柄打上升后,提升电机不动作,但是察看操作手柄的触点都进PLC,当手柄

回零后再打上升,提升电机又可以工作,这种情况偶然出现,都是在上升时,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我认为是总线通讯出现通讯失常,但是开闭机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开闭机构和提升机构的PLC程序和

变频器设置都基本一致,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提升机构变频器发热比较严重,是否会影响其工作性能。

哪位专家给点意见,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提升机构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变频没报错,就查查继电器

楼主:
PLC和变频器通过总线通讯,中间没有继电器控制,速度给定是通过DP总线通讯的

网友B(2011-12-17):
问题可能出现在程序上,里边有冗余,可以发给我看看187233418@qq.com

另有起重电气群,里边有专家:29871644

网友C:
“提升机构操作手柄打上升后,提升电机不动作,”

1、询问一下设计人员,提升机构操作手柄打上升后,提升电机、制动解除是怎么动作的;

2、应该是提升机构先提升一下,然后抱闸制动解除,再上升;

网友D(2012-03-02):
在线检查一下程序,看是否正常工作。还有联动台触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