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抱闸的溜钩问题?

楼主(2010-05-07):
当主钩吊重物高速下降时,当突然断电后,抱闸是否能够抱死,不会出现重物下坠失速?

如何改进抱闸系统?

网友A:
如果抱闸正常的话,突然断电抱闸能够抱死,不会出现重物下坠。

楼主:
看来抱闸是关键阿

网友B:
抱闸正常的话,突然断电抱闸能够抱死

网友C:
可以抱死的,重物不会下降,只要天车的抱闸是正常的

网友D:
放心好了一般来说不会出现,抱闸都是断电后起作用。

网友E:
一般不会,制动器制动力矩一般都是有保障的

网友F:
这个我到遇见过我曾经处理过 如果是跳电是可以报死的

但是如果是缺相我遇到过直接就掉下来了

网友G:
难道抱闸就能百分之百能抱住吗?

考虑事情要考虑两面性。要看在什么场合 ,什么样的位置,有时候负载不是垂直的还抱不住呢,,,

和况行车高空垂直  还有负载的大小都有关的   惯性

当然多数情况下可以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到遇见过我曾经处理过 如果是跳电是可以报死的

但是如果是缺相我遇到过直接就掉下来了

这就是电路设计的缺陷了!没有充分的考虑安全!

所有的起重机都应该有相序和缺相保护!如果是缺相了或是相序反了主接触器就应该段开!

网友H:
对:心随心动 关于

难道抱闸就能百分之百能抱住吗?

考虑事情要考虑两面性。要看在什么场合 ,什么样的位置,有时候负载不是垂直的还抱不住呢,,,

和况行车高空垂直  还有负载的大小都有关的   惯性

当然多数情况下可以的啊

静载试验时吊额定起重量的125%都能刹住车,如果是多速的主钩高速下降时按下急停也是绝对能刹住车(吊重在额定起重量范围内)只是制动距离比从低速回到0位要长!只有这样的起重机才是合格的安全的

你以为是汽车的刹车还有个轻重啊!

内容的回复:

一看你就是纸上谈兵的!上过几次起重机?有没有做过动载试验,静载试验?

网友H:
对:心随心动 关于

难道抱闸就能百分之百能抱住吗?

考虑事情要考虑两面性。要看在什么场合 ,什么样的位置,有时候负载不是垂直的还抱不住呢,,,

和况行车高空垂直  还有负载的大小都有关的   惯性

当然多数情况下可以的啊

内容的回复:

一看你就是纸上谈兵的!上过几次起重机?有没有做过动载试验,静载试验?

静载试验时吊额定起重量的125%都能刹住车,如果是多速的主钩高速下降时按下急停也是绝对能刹住车(吊重在额定起重量范围内)只是制动距离比从低速回到0位要长!只有这样的起重机才是合格的安全的

你以为是汽车的刹车还有个轻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