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 G7系列 A1-00语言 选择 及 A1-04密码 问题

楼主(2010-05-07):
请教各位,安川变频器 G7系列 A1-00语言 此菜单为什么进不去,只能读取 A1-01 ~ A1-04参数值,请大侠指导,谢谢!!!

楼主:
哪位高人知道下啊!!!

楼主:
带负载运行时,变频器 还报警 NONE STO ???

NONE  STO 是none  stop 吗?高人指教啊,安川说明书 故障报警 好像没这个代码啊

网友A:
先看A1-01是不是设为2,NONE STO 的确还没碰到过,空载运行看输出正常不,带负载运行如果还报警首先考虑的是参数,如果控制方式简单或者有备份,把参数恢复下试试。

楼主:
A1-01  设为2    A1-01只A1-04参数可以调整,

A1-01  设为0    只能进入 A1-01   A1-04参数,

这台机器  是随着 设备一起的   型号 CIMR   SK74022  ,应该是安川 专门为这设备  制造的 机器,哪位大侠见识过?

高手进啊!!!

楼主:
请高手进来讨论发表啊!

楼主:
高手进来讨论啊。。。。

网友B:
A1-00是出厂已经设定好,无需修改!

楼主:
出场设定为  日文,想改为 中文。。。无法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