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89c51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05-07):
本人读电子 对单片机还有很多不明之处 现毕业设计需要设计使用89c51控制三菱FR-E740

主要是不明白串行口设计与扩展 以及单片机总线控制系统设计 希望能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调速作为交流电机调速的主要手段已经在工业领域中应用的十分广泛,其具有的调速范围宽、稳速精度高、动态响应快、适用范围广、运行可靠等技术性能,已逐步取代直流电机调速系统。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主要有三种:1.通过变频器面板操作,即通过操作面板改变频率的输出和其他运行参数;2.在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输入0~10V或4~20mA信号,通过改变输入模拟量的大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3.通过变频器的通讯口(多为RS485)进行控制。第一种方式一般用于现场手动调节和参数设定,后二种方式多用于自动调节和远程控制。工控领域中常用的PLC、DCS等控制系统都具有适用于变频器接口条件的控制模块,可以方便的实现变频器的闭环自动控制,在大中型的控制系统中使用较为普遍。而对于一些小型实验装置和嵌入式控制装置,处理器在控制变频器之外,一般还需要处理键盘输入、显示屏、数据采集和其它过程控制等工作,这种控制要求更适合采用单片机系统作为控制核心,而以PLC加操作面板的形式,虽能实现功能但成本过高,不宜采用。
使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可以选择后二种方式,采用通讯口方式控制,其优点是控制功能全面,通过相应的电平转换电路适合变频器的通讯口形式(RS484/RS232/CAN等),就可与变频器进行通讯,硬件简单,二者间的连线数量少连接方便。缺点是需要了解掌握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才能进行控制编程,软件设计复杂。由于不同品牌的变频器通讯接口和通讯协议各不相同,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针对一种变频器进行开发,缩小了变频器品种的选择范围,适用性受到限制。而对于模拟量输入控制方式,则几乎在所有的变频器中都能支持,虽然在功能上比较单一,但可实现调速的主要功能,能满足多数场合的使用要求,具有普遍性。
最常用的模拟量输入调速方法是通过电位器来调节频率,即改变模拟量输入的电压值,达到调节转速的目的。采用机械式电位器虽简单易行,但易磨损,长期使用不够稳定,同时还有一个最大的缺陷是只适合手动调节,不能实现自动调节。笔者采用数字电位器替代机械式电位器,在单片机的控制下,不但能进行简单的手动变频调速,还能根据控制要求实现PID闭环自动控制,不失为一种功能全面的单片机控制变频器的好方法。原文位置
数字电位器
笔者采用美国Xicor公司的X9221双E2POT非易失性数控电位器,电阻阵列端电压±5V,分为64个抽头。X9211包含二个电阻阵列,每个阵列包含有63个电阻单元。在每个单元之间和二个端点都有可以被访问的抽头点。滑动单元在阵列中的位置由用户通过二线制串行总线接口控制。每个电阻阵列与一个滑动端计数寄存器和四个8位数据寄存器联系在一起,这四个数据寄存器可以由用户直接写入和读出,滑动端计数寄存器的内容控制滑动端在电阻阵列中的位置。功能框图如图1 所示。原文位置
图1 功能框图
原文位置
X9211的写入单元为8字节的E2PROM存储器,写入次数105次,数据保存时间100年,亦即电位器抽头位置具有掉电保持功能,不会因为失电而改变。X9211共有3种电阻阵列值:2KΩ、10KΩ、50KΩ,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分辨率为每个电位器64个抽头;采用20引脚DIP和SOIC封装。本文所以选择使用双组电位器X9221,是因为控制对象除变频器外,还有一组由可控硅调压控温的电加热器,同样可以采用数字电位器的方法进行调控,这样使用一片X9221就可实现对二个对象的控制,对二者可以分别进行调节和控制,互不影响,因此非常适合双路输出的控制要求,方便简捷,一举两得。
单片机与数字电位器接口
X9221支持I2C二线制串行总线规约,与单片机的接口只需要2根I/O线。单片机作为主机可按照规约规定的时序启动数据的传输,并为发送和接收操作提供时钟,X9221作为从机响应主机的操作,从总线上接收数据或将数据送至总线上,从而实现单片机对X9221的读写操作,硬件接口电路如图2所示。
图2中X9221的二组电阻阵列分别连接变频器调节端子和电热器调节端子,在变频器接口端子中还有一个控制变频器启停的干接点,由单片机P3.2口经驱动控制继电器实现。与变频器模拟控制接口连接需要注意的是,一般变频器的输入接口的提供的电压是0-10V,X9221电阻阵列的端电压相对于Vss是±5V,如果按一般习惯将变频器控制接口的负极 0V与Vss连接作为公共端时,那么电位器的VH端电压相对Vss将会是10V,超出了允许范围,会造成器件损坏。因此二者连接时应将变频器控制接口的正极10V与X9211的正电源Vcc电源连接作为公共端,即共正极连接,这样就可以保证电位器的VH和VL的 端电压会在±5V的正常工作范围内。由于变频器采用的是整流—PWM逆变输出的工作原理,在工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高次谐波,对单片机系统的干扰较大,因此二者间的连接应使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一端可靠接地;同时在X9221的输出端增加滤波电容,减少高频信号的引入。
软件设计
X9221包括二个滑动端计数寄存器(WCR),每个E2POT电位器各对应一个。WCR可以被认为是一个6位并行和串行装载的带有输出译码的计数器,用来选择沿着电阻阵列的六十四选一的开关。WCR的内容可以有4种方法来改变:1.可以由主机通过Write WCR指令来直接写入(串行加载);2.可以通过XFR Data Register指令把四个辅助数据寄存器之一的内容直接写入(并行装载);3.可以通过Increment/Decrement指令一步一步地修改;4.可以在上电时装入它的数据寄存器0(R0)的内容。
送给X9221所有的命令都由开始条件为引导,这个条件就是当SCL为高时,SDA由高至低的跳变。X9221连续监视SCL和SDA线上的开始条件,在遇到这个条件前将不响应任何命令。接着单片机必须输出要访问的X9221的8位地址。其中高4位为器件类型辨识符,固定为0101,低4位是该器件地址,由X9221的A0-A3输入端的状态来定义。在本设计中A0-A3全部接地,故地址为50H。 X9221在比较地址成功后会作出一个应答响应,以表示数据接收成功。接着单片机可以送出一个字节包括指令和寄存器指针的信息,格式如下:
其中高4位决定操作指令,P0位选择二个电位器中的一个,最低2位(R1 R0)选择4个寄存器中的一个。最后以SCL为高时SDA由低到高的跳变为一个终止条件来结束。终止条件一旦发出,则X9221开始内部的写周期,典型的写周期时间为10ms,如果单片机在X9221写操作周期内访问,则没有应答返回,此时可以采用轮询的方式等待应答信息。详细的时序及指令说明请参阅器件手册。
原文位置
结语
采用数字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调速,可适用于各种规格型号的变频器,硬件组成简单,不需要价格较高外围电路复杂的D/A芯片,在单片机的控制下可进行闭环回路的自动跟踪调节,性价比高,易于实现。笔者所设计的电路实际应用于微型喷雾干燥实验机的电脑控制器中,已小批量生产。喷雾干燥实验机是将液体溶液干燥加工成为固体粉末,多用于医药、食品、化工和实验室等进行样品的制备和实验。在实验中要求能够根据物料的特性选择不同的干燥风量和加热温度,该功能的实现就是通过51 单片机控制一片数字电位器X9221,分别调节风机变频器和加热器可控硅调压模块控制风机转速和加热功率,采用模糊控制结合PID调节的控制方法,根据用户设定的温度和风量值,实现了风量和加热温度的自动调节,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因此,使用单片机系统控制变频器调速时,采用数字电位器作为输出调节接口,是一个简单实用、适用范围广、具有较高性价比的好方法。

网友B:
我前一阵也在做这个,控制三菱700系列的变频器,是用485通信的,通讯协议可以用三菱自定义的协议,也可以用MODBUS协议,具体通讯可以再700系列的手册上看到。

网友C(2011-03-23):
根据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使用RS-485总线传输命令即可,简单、

网友D(2011-06-03):
ARM 2440-stm32视频-dsp-CPLD-FPGA-PADS开发视频-嵌入式系统开发-单片机开发
视频
=======(基于2440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教程=======
视频文件列表:
第一部分:(Linux系统管理)
(嵌入式系统概述)
Linux介绍)
(Linux定制安装)
Linux命令1
Linux命令2
VI使用
系统管理)
Shell编程)
GCC程序编译)
GDB程序调试)
Makefile工程管理)
第二部分:
库函数方式访问文件)
系统调用方式访问文件)
时间编程)
进程控制理论)
进程创建
进程等待
进程通讯概述
管道通讯)
信号通讯)2-3-3
共享内存通讯)
(消息队列)2-4-1
(线程创建)2-5-1
第2阶段\第五天(多线程)\2-5-2(线程等待与清除)
(ARM程序设计)(ARM概述)
(ARM程序设计)(mini2440)
(ARM程序设计)(ARM寄存器)
(ARM程序设计)(ARM寻址方式)
(ARM程序设计)(ARM指令1)
(ARM程序设计)\第一部分(体系结构指令)\3-1-6(ARM指令2)
第三部分:(内核开发)
内核简介
Linux内核源代码)4-1-2
Linux内核配置与编译)
Linux内存管理)4-2-1
(Linux进程与内核地址空间)
Linux内核链表)
内核定时器)
内核进程)
进程调度)
系统调用)
Proc文件系统)
异常分析)
交叉工具链)
嵌入式系统构建)
bootloader介绍)
Uboot简介)
UBoot命令)
Uboot移植)
第四张部分:(驱动程序设计)
Linux驱动程序介绍)
字符设备驱动)
简单字符设备驱动实例分析)
并发控制)5-1-4(并发控制)
Ioctl设备控制)
内核等待队列)
阻塞型字符设备驱动)
poll设备方法)
自动创建设备文件)
mmap设备方法)
硬件访问)
LED驱动程序)
总线)
设备)
驱动)
platform驱动)
中断处理程序)
按键驱动)
网卡驱动程序设计)
CS8900A网卡驱动程序分析)
输入子系统)
触摸屏驱动程序)
PCI总线)
PCI驱动程序设计)
串口驱动程序)
===============================================
=======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第一讲 ARM处理器和STM32微控制器(37分钟)
ARM处理器家族
-ARM7系列介绍
-ARM9系列介绍
-ARM10和ARM11系列介绍
-ARM Cortex系列介绍
ARM Cortex-M3的应用介绍
STM32微控制器
-特征和资源讲解
-管脚的配置灵活性讲解(即管脚的重映射功能)
-微控制器功能框图讲解
开发工具IAR EWARM介绍
STM32微控制器最小系统
-电源电路讲解(芯片电源功能块及开发板电源电路设计讲解)
-时钟电路讲解(芯片时钟树及开发板时钟电路设计讲解)
-复位电路讲解(芯片复位功能块及开发板手动和上电复位电路设计讲解)
-启动配置电路讲解(芯片启动模式的讲解)
-调试电路讲解(调试电路接口设计和所需仿真器讲解)
STM32微控制器的应用领域介绍
第二讲 STM32固件库说明及移植到IAR EWARM中的详细过程(33分钟)
IAR EWARM破.解版的详细安装方法讲解(包括ST公司提供的更新文件的安装)
STM32固件库介绍
-固件库的功能介绍
-固件库的特点及有点介绍
-固件库内部各源文件详细介绍
移植STM32固件库到IAR EWARM及IDE的操作方法
-良好的工程创建的习惯(以GPIO的操作为例)
-编译设置中的各选项详细讲解
-编译成功的输出文件说明

第三讲 触摸屏的使用(14分钟)
-电阻触摸屏的结构介绍
-使用ADC来获取X,Y轴的坐标原理
-程序详解
第四讲 存储器和总线结构(19分钟)
-总线结构讲解
-理解内部存储器的分配
-lnkarm_flash.xcl和lnkarm_ram.xcl文件的理解
第五讲 RCC的配置和使用(55分钟)
-理解各种复位
-时钟树分析
-Systick 系统嘀嗒定时器的讲解
-相关寄存器理解
-相关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第六讲 EXTI和NVIC的配置和使用(34分钟)
-STM32中的NVIC的理解
-NVIC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STM32中的EXTI的理解
-EXTI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外部模拟中断输入测试实验
第七讲 STM32的GPIO和AFIO的配置和应用(54分钟)

STM32的GPIO
-GPIO资源介绍
-GPIO工作模式讲解
-GPIO的特点讲解
STM32的AFIO
-芯片中的AFIO资源讲解
-使用AFIO的方法和操作要领讲解
GPIO的初始化要素
-选取工作管脚的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工作模式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速率参数配置讲解
AFIO的使用
-如何映射功能块到相应管脚的方法讲解
GPIO和AFIO的寄存器讲解
GPIO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跑马灯实验详解(GPIO的输出操作)
-按键识别和LED指示实验详解(GPIO的输入和输出操作)

第八讲 I2C总线(96分钟)

I2C总线中的概念讲解
I2C总线应用实例
-以无绳电话基站为例来总结I2C接口通信的特点和注意事项的讲解
I2C总线的操作要素
-工作模式讲解
-数据的有效性讲解
-传输开始和停止条件讲解
-数据传输格式讲解
-寻址方式讲解
-仲裁和时钟同步讲解
基于I2C总线的读写工作过程
-写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读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EEPROM AT24C02 的操作
-特点讲解
-各种写操作讲解
-各种读操作讲解
软件模拟I2C时序
-I/O模拟开始信号、停止信号、提供时钟信号、发送ACK、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和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时序模拟讲解
-连续多字节写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连续多字节读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
-特点讲解
-I2C总线中出现的错误讲解
-I2C中DMA的特性讲解
-I2C主发送器工作流程讲解
-I2C主接收工作流程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I2C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I2C控制器对AT24C02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的详解

第九讲 TFT模块的字符、中文和图片显示(26分钟)
TFT模块
-特点介绍
-坐标系和引脚讲解
TFT模块的配置和取模软件的取模原理
-TFT模块的常用配置讲解(包括数据格式和扫描模式等)
-取模软件为中文和图片取模的原理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字符显示功能函数讲解(含ASCII码表分析)
-图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16*16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48*48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第十讲 单总线(33分钟)
DS18B20讲解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详解
-各种寄存器及温度输出数据格式讲解
-电源供电方法介绍
单总线讲解
-特点讲解
-硬件设计讲解
-命令序列讲解
-初始化
-ROM命令
-功能命令
-信号时序讲解(即软件模拟)
-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写时隙
-读时隙
工程源程序讲解
-使用GPIO来操作DS18B20的各种功能你函数详解
第十一讲 SPI总线(85分钟)
SPI总线介绍
SPI总线的通讯时序(即软件模拟SPI通讯时序)
-通讯框图讲解
-四种SPI通讯时序讲解
-GPIO模拟发送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接收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写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GPIO模拟读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
-特点介绍
-NSS引脚的软硬件管理详解
-SPI接口硬件设计讲解(全双工和单工通讯等)
-使用硬件SPI容易出错的地方和操作要领讲解
FLASH AT45DB161D的操作
-特点介绍
-内部存储组织讲解
-各种读写时序讲解
-各种读写指令讲解
-擦除指令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SPI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SPI控制器对AT45DB161D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详解

第十二讲 SMT32中的ADC操作(88分钟)
ADC的特点讲解
ADC的功能框图讲解
ADC的各种转换模式讲解(包含规则组和注入组的操作原理和注意事项)
ADC的采样时间设置讲解
ADC的数据对齐讲解
ADC的模拟看门狗作用和使用讲解
ADC中的DMA特性和配置讲解
双ADC工作模式详解
ADC的寄存器讲解
ADC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的功能程序详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和模拟看门狗,并实时更新报警标志的功能
程序讲解
第十三讲 CAN总线(124分钟)

典型CAN总线网络系统结构详解(包括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讲解)
CAN总线中的基本概念分析讲解
CAN总线的报文传输和结构讲解
-各报文类型
-各报文帧格式
-位定时
-帧间间隙
-位填充
CAN总线特点讲解
STM32中的CAN控制器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讲解
-工作模式讲解
-初始化配置和参数设置讲解
-发送数据操作讲解
-接收数据操作讲解
-过滤器工作原理讲解
-接收FIFO工作过程讲解
-总线出错管理讲解
-位时序讲解

CAN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CAN控制器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块板的自测试详解(包括查询和中断方式,也含标准帧和扩展帧传输)
-2块板的通信测试-查询方式详解
-2块板的通信测试-中断方式详解
第十四讲 RTC和BKP(72分钟)
-RTC模块要点讲解
-RTC寄存器讲解
-BKP特点
-BKP寄存器讲解
-RTC和BKP库函数讲解
-例程详解
---------另有------------------
=======第一部分单片机相关======
1【单片机多媒体视频教程】(汇编)非常经典
2【单片机入门与提高精品视频教程】(汇编),非常适合初学者.
3【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51单片机 C语言 视频教程 从入门到精通 视频】
4【数电/模电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5【汇编语言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6【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及电路设计培训视频教程】
7【标准C语言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非常经典
8【AVR单片机入门与提高视频】
9【MSP430单片机经典视频】
10【PIC单片机经典视频】
11【电路分析应用技术视频】
======第二部分电路设计相关=========
【protel99se+DXP/2-0-04 视频教程+实例】
【Protel(Altium Desinger)】电路设计视频教程
【Cadence经典视频教程】
【Orcad经典视频教程】
【PowerPCB入门视频教程】
=====第三部分嵌入式硬件部分========
1【ARM linux培训视频】
2【手把手教你学ARM之LPC2103入门篇 视频教程】
3【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4【(基于2440开发板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
5《学ARM和学单片机一样简单》视频】
6【ARM嵌入式LPC22-0-0视频教学视频教程《嵌入式系统与结构》 】
7【ARM7嵌入式S3C44B0视频教学《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8【ARM嵌入式视频《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9【 台湾嵌入式培训】
10【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视频】
11【Altera FPGA 视频教程】
12【深入浅出玩转FPGA视频】
13【EDA(CPLD FPGA)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4【dsp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5【DSP多媒体教程】
16【vhdl应用技术视频】
17【PLC精品视频】
18【数控应用经典技术视频】

=====第四部分嵌入式软件部分====
1,【Windows CE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2,【Vxworks应用技术】
3,【linux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4 【linux工程师软件开发视频】
5,【eCos、uC/OS-II开发技术】 6,【C++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7,【嵌入式仿真开发】
8,【JAVA开发视频】 9,【.net开发视频】
→篇幅有限,更多内容请联系
Q_Q:7-5-9-7-3-7-8-3-3

MSN:jxb200200@hotmail.com

网友E(2011-07-25):
介绍的全是理论,来点实际的!我做过51单片机(具体使用的是STC12C5A60S2)和三菱D720S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的例子,单片机P2口接8个独立按键,单片机的第二串口接了一个MAX481芯片组成RS485网络,然后使用MODBUS RTU协议对变频器进行启动、停止、频率设定等操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F(2011-12-03):
赛吉特科技IO卡资料大全
1.PCX-2026(PCI总线16路12位多功能DAS卡)
产品介绍: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12位分辨率模拟量输入,板载 1K字A/D FIFO 内存
自动扫描通道选择、最大110KHz A/D 采样速度,芯片带采样/保持
16路单端或8路差分模拟量输入
双极性或单极性输入信号,可编程增益×1,×2,×4,×8
2个12位单片乘法模拟量输出通道,8个数字输出通道,8个数字输入通道
3个独立的可编程16位递减计数器
三种A/D触发模式:软件触发,可编程定时触发和外部脉冲触发,
DC-DC集成转换器提供稳定的模拟电源,37Pin D型接口
2.PCX-2016(PCI总线 16路A/D转换及16路数字输入输出卡 )
产品描述:16路单端或8路差动模拟量输入,1KB A/D FIFO,各通道自动扫描
输入通道1500Vrms隔离
可编程增益
输入范围:±10V, ±1V,±0.1V或±5V,±0.5V,±0.05V或0~10V,0~1V,0~0.1V
采样速率 100K Hz
3种触发模式:软件/外部/可编程触发器
8路DI / 8路DO
3.PCX-3008A(PCI总线8路同步隔离模拟输出卡)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遵守PCI 本地总线规范Rev 2.1
8通道12位电压输出 ,提供PC电源与外部设备完全隔离保护
隔离电压2500Vrms,单极性或双极性电压输出范围
PCX-3008A提供电流输出方式,在板DC-DC 转换器提供电压和电流源
8个隔离数字输入通道,8个隔离数字输出通道
电压输出: 通道数:8通道,转换器:DAC2815AP或兼容芯片,单片乘法
分辨率:12位无遗漏码(保证11位),电压输出范围:(跳线设定)
双极性:±10V,单极性:0~10V,用户定义单极性:0~用户定义的电压
电压输出驱动能力:±5mA最小 ,稳定时间:16m sec(-10V ~+10V)
DA刷新时间:90m sec 同时刷新四个通道,增益误差:±0.2%最大(无微调,内部10.0V参考电压)
差分线性误差:满量程的±0.002%,数据传输:可编程的I/O
隔离电压:2500Vrms (光隔离PC9D10),输出初始化状态:0V (在重启或开机时)
数值量输入
数字量输入通道:8个隔离输入通道,光隔离器:PC814或兼容芯片
隔离电压5000Vrms,输入电压:0-34VDC,逻辑低:0~3.0V,逻辑高:3.2~34V
输入阻抗:4.7KW@0.5W数字量输出:
数字量输出:通道:8个隔离输出通道,光隔离器:PC817或兼容芯片,隔离电压:5000Vrms
4.PCX-4064(64路数字量输出卡)
产品详述:64路光隔离集电极开路数字输出
8个独立的数据存储空间,3750Vdc隔离电压,较高的输出驱动电流(125mA/通道)
PCI控制器:Tiger 100 PCI控制器,输出类型:隔离型集电极开路输出(NPN)
输出驱动器:M52522P,额定输出电流:130mA/通道,外部电压:最大30V
反应时间:1KHz (典型值),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工作温度:0 ~ 50℃,储存温度:-20 ~ 70℃,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380mA (最大值),设计尺寸:180 mm x 105 mm
5.PCX-4133(PCI总线32路光隔离集电极开路数字输出卡)
产品描述:32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
•较高的输出驱动电流(130mA/通道)
•四个独立的数据存储空间
•通道与通道间光电隔离
2、规格:
•通道:32路光隔离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
•输出驱动器:M52522P
•光电隔离器:PC-814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负载电流:最大每通道130mA
•负载电压:30Vdc
•接口:37Pin D型接口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3、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0 ~ 50℃
•储存温度:-20 ~ 7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200mA (最大)

联系人:李泽光 手机:13662275084

6.PCX-4132(PCI总线32路隔离数字输入卡(带中断,数字去抖功)
32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内置DC-DC转换器可检测干式接点(干接触)
•板带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
•16路输入通道均可软件编程处理中断
2、规格:
•通道:32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光电隔离器:PC-814
•输入电压:5~24VDC(0~1KHZ)
•输入阻抗:4.7KΩ
•反应时间:20μSec
•中断触发:16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去抖时间:2~40m Sec可编程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3、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50℃
•储存温度:-20 ~ 7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500mA (最大)
7.PCX-4164(光隔离数字输入卡)
PCI总线,64路光隔离数字输入,板载DC-DC转换器,8个独立的数据存储空间
16个中断通道 ,板带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输入采用一个SCSI-68接口
3000Vdc隔离电压,类型:隔离型数字输入
隔离电压:3750V(电压输入方式)或3000V(干接触输入方式)
输入电压:3.5~30V,输入阻抗:4.7KΩ,中断源:0~15通道
去抖时间:2~20m Sec可编程,反应时间:最大1KHz,接口:SCSI 68Pin 母头
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工作温度:0 ~ 55℃,储存温度:-20 ~ 70℃,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1000mA (最大),设计尺寸:180 mm x 105 mm
8.PCX-4232(PCI总线16路光隔离数字输入,16路集电极开路输出)
16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
•16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内置DC-DC转换器可检测干式接点(干接触)
•软件可编程中断处理
2、规格:
•集电极开路输出(NPN)
•通道:16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
•输出驱动器:M52522P
•负载电流:最大130mA/通道
•负载电压:30VDC
隔离输入:
•通道:16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光电隔离器:PC-814
•输入电压:5~24VDC (0~1KHZ)
•输入阻抗:4.7KΩ
•反应时间:20μSec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3、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50℃
•储存温度:-20 ~ 7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250mA (最大) 联系人:李泽光 手机:13662275084

9.PCX-4264(32路数字量输入/32路数字量输出卡)
32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32路光隔离数字输入通道
内置DC-DC转换器可检测干式接点(干接触),板带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
16个输入通道均可软件编程处理中断,集电极开路输出(NPN)
通道:32路集电极开路输出通道,输出驱动器:M52522P,负载电流:最大130mA/通道
负载电压:30Vdc
隔离输入:通道:32路光隔离数字输出通道(光电隔离器PC-814)
输入电压:5~24Vdc (0~1KHz),输入阻抗:4.7KΩ,反应时间:20μSec
中断触发:16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去抖时间:2~40m Sec可编程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
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工作温度:0 ~50℃
储存温度:-20 ~70℃,工作湿度:0 ~90%,无凝结,功耗:+5V @ 480mA (最大)
10.PCX-4288(PCX-4288 PCI总线16路隔离数字输入,16路继电器输出卡)
16路继电器输出通道
•16路光隔离数字输出通道
•内置DC-DC转换器可检测干式接点(干接触)
•可软件编程处理中断
2、规格:
继电器输出:
•触点负载:120Vac@0.3A ,30Vdc@1A
•触点排列:输出通道0~3为C型(包括常开常闭接点)通道4~7为A型(仅常开)
•操作时间:5m Sec
•释放时间:10m Sec (研翔的继电器开/闭时间为5m Sec)
•预期寿命>10万次(30V,1A)
隔离输入:
•光电隔离器:PC-814
•输入电压:5~24VDC (0~1KHZ)
•输入阻抗:4.7KΩ
•反应时间:20μSec
•隔离电压:1500V通道对通道,通道对地
•中断:上升或下降中断沿可编程(通道0,9)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50℃
•储存温度:-20 ~ 7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320mA (最大)
•设计尺寸:180×105mm
11.PCX-4632(PCI总线32路带中断通用数字I/O卡)
产品简介:
•32个输入输出通道分成4组,每组都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SMT元件设计,4层半长卡
•37Pin D型接口,可编程中断处理,可回读输出状态,中断通过通道0,1触发
详细介绍:
1、特性:
•32个输入输出通道分成4组,每组都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SMT元件设计,4层半长卡,37Pin D型接口,可编程中断处理,可回读输出状态
•中断通过通道0,1触发

联系人:李泽光 手机:13662275084

2、规格:
•总线:PCI总线,32路TTL兼容输入输出,逻辑高电压:最小2.4V
•逻辑低电压:最大0.8V,灌电流:最大24mA,源电流:最大15mA,功耗:+5V@580mA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3、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60℃,储存温度:-20 ~ 80℃,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
•功耗:+5V @ 320mA
12.PCX-4664(PCI总线64路带中断通用数字I/O卡)
产品简介:
•64个输入输出通道分成4组,每组都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在板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一个SCSI 68Pin接口
•可编程中断处理,可回读输出状态,中断通过通道0~15触发
详细介绍:
1、 特性:
•64个输入输出通道分成4组,每组都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
•在板软件可编程数字去抖功能,一个SCSI 68Pin接口
•可编程中断处理,可回读输出状态,中断通过通道0~15触发
2、规格:
•总线:PCI总线,通道:分成4组的64路数字I/O通道
•channel: 64 digital I/O channels divided into 8 ports
64路TTL兼容输入输出,中断:16路,正负中断沿可编程
•去抖时间:0~40m Sec可编程,逻辑高电压:最小2.4V
•逻辑低电压:最大0.8V,•灌电流:最大24mA
•源电流:最大15mA,功耗:+5V@580mA
软件支持:软件工具包(DLL,Activex)支持Windows 98/2000/NT/XP,支持Labview,Intouch

联系人:李泽光 手机:13662275084

3、通用规范:
•工作温度:0 ~ 60℃,储存温度:-20 ~ 80℃
•工作湿度:0 ~ 90%,无凝结,功耗:+5V @ 700mA (最大)
13.PCX-8354(PCI总线多功能定时/计数及数字I/O卡)
4个8254芯片提供12个16位递减计数器,定时/计数器有多种配置
每个独立的计数器均可灵活设置,时钟源可为外部、内部或串连
提供可灵活设置的去抖功能预防抖动现象发生,8路数字输出通道,8路数字输入通道
双中断源:第12号计数器输出,外部中断;定时器和计数器使用37Pin D型母头接口
可编程计数器/定时器,设备:82C54 x 4,计数器/定时器数量:10个独立定时器/计数器
使用固定8MHz内部时钟的串连的32位计数器,计数器模式:16位递减计数器
最大输入频率:10MHz,独立计数器的时钟源:外部时钟,普赖尔计数器输出CK1
(可编程),第10号时钟输出,CK1时钟源:(可编程)8MHZ内部基准时钟或第11号计数器的输出
门控制:缺省打开或外部控制数字滤波电路
去抖时钟:(可编程)8MHz内部基准时钟或第11号计数器的输出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201栋西座510
联系电话:0755-83021979 传真:26553785
联系人:李泽光 手机:13662275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