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松下伺服MADDT1205053做位置控制怎么接线

楼主(2010-05-07):
请问下松下伺服MADDT1205053做位置控制一般要接那几根线 需要设置那几个参数

比较急

楼主:
还就就是松下A4伺服的参数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吗        或者通过软件读取吗

网友A:
回复内容:直接阅读手册就有一般位置控制有这些线需要接电源信号、使能信号、脉冲信号、方向信号、还有就是编码信号。
对:huangpeng888 关于

还就就是松下A4伺服的参数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吗        或者通过软件读取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位置控制有这些线需要接电源信号、使能信号、脉冲信号、方向信号、还有就是编码信号。 (还有可能用到到位信号,报警信号,报警复位,Ready  信号,看你怎么写软件了)

位置控制方式,驱动器里一般只需设置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有震动的话还要设置馅波滤波器

或者该自动调谐模式,设置刚性值就可以

楼主:
平时三菱用的多点

网友C:
还就就是松下A4伺服的参数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吗 或者通过软件读取吗
好象松下自己有这样的软件,但是借口协议并不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