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带抱闸手动释放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0-05-08):
如题1.5kw,谁家有这种产品。

网友A:
抱闸控制就是两个线,想手动并不难!只是为什么要手动呢?

楼主:
作ce认证用
没办法强制要求的

网友B:
我有两台吧,原来德国西门子的

网友B:
电机转子端部有热加工上的螺旋牙轮,齿损坏了,换的新的第一台是05年坏的,第二台是09年年底坏的不过电机是好的(有刹车和手动松开刹车,通过调节刹车电压,可调节制动力矩)

网友B:
说明一下这两台是不同的设备上的,另外,我的QQ邮箱:
562401290@qq.com

网友A:
通过机械手段释放,还是通过电气手段释放?

楼主:
在紧急情况下设备断电后,人可以手动抱闸释放装置移动机械结构、

网友A:
电气释放一样可以手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