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菱转台达

楼主(2010-05-08):
用台达DVP-ES2替代三菱FX1N,刚接触不知道两者的接线有什么区别,特别是输入端,台达的说明书不是很清楚,有高手再指导下,谢了哈

网友A:
用台达代替三菱的FX很简单的。把三菱PLC的指令,直接在台达PLC的编程软件里写,绝大部分可以直接写。这样用中国人自己的PLC也免得给造军舰、坦克打中国人的公司贡献。

网友B:
接线图,手册上看的清楚啊,

网友C(2011-07-28):
程序,大多是相同的,可以自己对应改一上!

网友D:
接线,可参见其硬件手册。

网友D:
以前有一个“ES2操作手冊—硬體篇”,刚查了一下台达网站,好像没见到哦;
那么,可参见“安装手册”,或从其他途径下载其硬件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台达代替三菱的FX很简单的。把三菱PLC的指令,直接在台达PLC的编程软件里写,绝大部分可以直接写。这样用中国人自己的PLC也免得给造军舰、坦克打中国人的公司贡献。

正是,日本人玩意儿,能不用就不用吧,又不是找不到替代品.

网友F:
这会我也正在用台达的PLC,可能是不太习惯吧,没有三菱的顺手。

网友F:
没有仿真功能与在线修改,台达公司什么时候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D:
台达PLC编程软件,有仿真功能。

网友G(2012-07-06):
wpl的编程软件有仿真功能啊

网友H:
主要看看输出端是源型还是漏型。

网友I:
台达是高电平输入,三菱是低电平输入。

网友J:
笼统地讲:都是PLC,有各自的编程软件(具备模拟仿真功能);但在做工上,台达比三菱差一点。比如生产环境恶劣,三菱就能胜任;台达就坚持不了几年的。

网友K:
支持台达,支持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