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的工程师:DVP 04TC-S 能用于S型热电偶吗?

楼主(2010-05-08):
我看说明资料,有的写适用于J,K。有的写适用于J,K,S,T。我买了一个用于K型热电偶读数准确;用于S型热电偶读数就不准确了。

请用过的老师帮忙解答一下,dvp 04tc-s 能否用于S型热电偶?

网友A:
是可以接S型。下面是其手册上写的说明:

产品简介
DVP04TC 温度测量模块可接受外部4 点热电偶温度传感器(J, K, R, S, T 型),将其转换成14
位的数字信号。通过DVP-PLC 主机程序以指令FROM/TO 来读写模块内的数据,模块内具有49
个CR(Control Register)寄存器,每个寄存器有16 bits。电源单元与模块分离,体积小,安装容易。
使用者可选择摄氏温度或华氏温度,摄氏温度输入分辨率为0.1℃,

模块的CR#1要设置为你选的热电偶类型。

CR#1:热电偶型式
[说明]
1. 设定温度测量模块选择传感器内部四个通道的工作模式,每个通道各有5 种模式(J-type、
K-type、R-type、S-type、T-type),可独立设定。出厂设定值为H’0000。
2. 以CH1 设定来说明:
(b2,b1,b0) 设定为(0,0,0)时,选用J-type。
(b2,b1,b0) 设定为(0,0,1)时,选用K-type。
(b2,b1,b0) 设定为(0,1,0)时,选用R-type。
(b2,b1,b0) 设定为(0,1,1)时,选用S-type。
(b2,b1,b0) 设定为(1,0,0)时,选用T-type。
3. 将CH1~CH4 分别设定为CH1:J-type (b2~b0=000),CH2:K-type (b5~b3=001),CH3:R-type
(b8~b6=010),CH4:S-type (b11~b9=011) 时,需将CR#1 设为H’0688。较高位的位 (b12~b15)
将保留。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有问题可以联系上海周济电气 朱工 QQ:40276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