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40-200KW维修

楼主(2010-05-08):
我现在的变频器是三菱的F540-220KW 启动报E15 4.0 报错是直流保险熔断 请问谁知道这个直流保险的位置在那里啊多谢
请告知和解决办法 我愿意付费 13911364208楼

网友A:
服了你 ,把机器打开不就能看到,建议请专业班子弄,大机器有点欺负人。

网友B:
这种情况。不要直接换熔断器,多数是输出有短路故樟。邮箱SBZ5970@163.COM

楼主:
设备在外地,我没有看到实物 请问这个模块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C:
还是出点钱叫专业人员搞吧,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

网友D:
你要是不知道 最好别乱换东西 不然 炸的比现在还严重     15052117309 专业自动化人员  侯工 可咨询技术

网友E:
散热片上。。。。。。。。。

网友F(2010-07-07):
牛哥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G:
这种功率的机我修过不少,劝你仔细检查好后在换保险通电。否则后果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