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富士变频器故障代码Er7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厂使用的一台富士FRN132P11S变频器,在电机不带负荷的情况下变频器能正常运行,当带上负荷运行时,变频器就跳,显示的故障代码为Er7。请高手指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10-09-15):
我使用的两台富士lift变频器,在电机不带负荷的情况下变频器能正常运行,当带上负荷运行时,电梯就飞车,重新整定老是显示的故障代码为Er7。请高手指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B:
我也在,这个问题我今天先留个记号,明天仔细来回答。

网友A:
还有谁对这种情况处理过,望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B:
主板坏了,此故障为通讯故障。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类故障,FRN132变频器跳ER7估计是变频器里的变压器坏了!变频器里的接触器没动作,变频器检测不到这信号!第二个电梯专用的变频器是多少KW?我没有用过这种变频器!等待高手分析!

网友D:
变频器里边的接触器坏了,这种故障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