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光纤环网这样接线可以吗

楼主(2010-05-08):
我有8个柜子,每个里面有一个交换机。现在我想组一个光纤环网,我用光纤随便把这8个柜子里面的交换机连接起来,也就是一根光纤进入电柜1里面交换机A口,然后从B口出来进入点柜2里面交换机的A口,再从B出来进入电柜3 ,依次类推,最好从电柜8里面交换机B口出来进入电柜1的B口。各位大侠,这样连接可以吗 ?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

楼主:
我在想,环网是不是一定要组成一个环呀,刚刚的光纤连接到第八个柜子后,到底是否需要再用光纤把第8个柜子和第1个柜子连接起来,不要可以不?

网友B(2010-06-08):
环网当然是要成环,但是有前提的,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办公用交换机应该每台交换机都起生成树协议(当然你的交换机要支持)之后才可以把交换机环上,如果是工业交换机也要把它的环网协议在光纤端口配置完才能环接上。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操作,你的这个网络根本没法用,你可以试一下,做个线把交换机上的两个端口连上试一下,交换机上的所有的灯会狂闪不停,根本无法通信,这就是传说中的“网络风暴”。明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