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求助

楼主(2010-05-08):
请问一下,我有一台西门子6ra70 直流调速器的励磁板坏掉了,额定电流是10A,我有一块额定电流是30A的,请问一下,可以临时用吗?

网友A:
要看您是什么型号的了,如果调速器的励磁板是单独的,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B:
你查一下你的10A的励磁模块的型号 是否能够和你的30A的型号通用 ?如果通用的话就可以! 西门子调速器的好多模块在不同型号的调速器中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C(2010-10-27):
本人有6RA70说明书(包括两张软件盘),多份。有需要联系:15240026300.

网友D(2010-12-18):
是可以用的

网友E:
要看您是什么型号的了,有些调速器的励磁板是单独的,不可以替换

网友F:
也可以用一个开关电源作为励磁电源,用参数把内励磁给“禁用”掉。

网友G(2011-01-22):
记得用的时候,应该是P076这个参数,把励磁电流降低到额定励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