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忙选一下PLC型号?

楼主(2010-05-08):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的8个输入点,10个输出点,一路4-20MA(或是0-10V)模拟输入,一路0-10V(或是4-20MA)模拟输出。有没有集成模拟量的PLC呢?像西门子CPU224XP那样集成2入1出的模拟量,可是西门子的太贵了,现在想换个便宜的PLC,国产的也行,只要能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了。大家看那款PLC有这个集成功能,没有集成功能的话,加个模拟扩展也可以。总之能便宜,又能满足系统需求。谢谢大家

网友A:
台湾永红PLC不错,你可以了解下

QQ:1012351099

网友B:
松下FP0系列 很好

网友C:
一千几百的XP都嫌贵。还搞什么项目!

是不是你的项目就赚那么200块钱?

网友D:
可以使用海为PLC,有混合型主机

HW-S16ZA220R (8xDI,,6xDO继电器,1xAI线性输入,1xAO线性输出,, RS232+RS485,可扩展7个模块,最大支持5个通讯口),加一个HW-S08DO024R(8点继电器输出扩展模块)

海为编程软件(带仿真器)可以从海为网站下载www.haiwell.com

网友E:
做自动化的加55304454

网友F:
台达DVP10SX11T+DVP16SP11T

网友G(2010-07-15):
找个单片机做做,或者各种国产的(仿制的西门子三菱)多啊

网友H:
看看腾控的T910吧,说不定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