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TP02文本显示器上的按键如F1/F2/F3可不可以定义成PLC的输入点

楼主(2010-05-08):
TP02文本显示器上的按键如F1/F2/F3...可不可以转化车PLC上的输出点如X1/X2,新手开始学,请大侠多指点下。要在TP02文本显示器的修改寄存器D、T上的数据不知道怎么修改,如T为1要把T加上1变成2或变成0不知道怎么修改,请大侠指导下怎么修改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直接用功能键控制位的输入和数值的加减,元件属性内就可以直接选择的

网友B:
路过 文本没有用过 1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