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阀门,想请教师傅几个问题?

楼主(2010-05-08):
      今天我单位一阀门,出现抖动的情况!

    列如,当给定信号为百分之70的时候,阀门走到百分之至68或者走到69一直左右拌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又不抖动。

          输入为4--20mA ,反馈为4--20mA ,(反馈是由一个1千欧的可调电阻,给一个模块,然后由模块输出一个反馈),信号线是屏蔽,并单端接地,现场没有干扰信号。因为阀门周围没有像变频器之类的。输入信号是由PLC给的。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可馈电阻上面?????

   还有一个问题是,模块上有个名字为输入阻抗上面写着为150欧,我问师傅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当你接入一个150欧的电阻时你可用通过改变电阻的阻值,来调节这个阀门,当时我想肯定不是的,但是我没有一个更好的理由来说明输入阻抗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想问问师傅怎么来解释?

   还有输出阻抗又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一般在调试这样的阀门的时候,一般都按什么步骤来调试呢!

  只要哪位师傅说的清楚,易懂,我愿意多给积分.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