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6R47在电热水壶中的应用

楼主(2010-05-09):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种以HT46R47单片机为控制芯片,对电热水壶工作进行控制的设计方案,使电热水壶使用更加方便、安全。
关键词 : HT46R47,温度控制,单片机

前言:

目前,单片机在家电,工业生产等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为了适应不同产品对单片机的不同要求,半导体生产厂家生产出了各种规格的单片机。HT46R47是盛群公司生产的一种精简型单片机,它以其价格低、工作电压范围宽、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本文介绍了一种以HT46R47为控制芯片,对电热水壶工作进行控制的方法。经实际运行表明,该方案安全、可靠,完全能够满足实际需要。

1 HT46R47的特点说明

HT46R47是盛群公司生产的8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单片机,有DIP/SOP-18两种封装形式可供选择,专门为需要A/D转换的产品而设计,例如传感器信号输入。由于其功耗低,I/O口使用灵活,振荡类型可选择,具有暂停和唤醒功能等,使这款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带传感器的A/D转换,马达控制,工业控制,消费类产品等系统中。具体地说,HT46R47单片机具有以下一些资源 【1】 :
● 最多13个I/O口,其方向可软件设置;
● 2048×14 程序存储器ROM;
● 64×8 数据存储器RAM;
● 专门的看门狗定时器;
● 6层硬件堆栈;
● 4 通道9 位解析度(8 位精度)的A/D 转换器;
● 1 通道(6+2)位的PWM(脉宽可调)输出通道;
● 内置晶体和RC 振荡电路;
在编程应用方面,它只有63条指令,简单易学,很容易掌握。盛群公司提供了HT-IDE3000开发工具,应用此开发工具可以仿真调试。

2 电热水壶的工作情况

对于常规的电热水壶,只要接通电源,就开始加热,直到水沸腾后通过蒸汽来产生声音报警。这种设计有下面几个方面的不足:1、如水壶中没水,电源误接通时也会一直加热,容易引起事故。2、当只需要加热到沸点以下某一温度时,不能及时给出声音报警信号。3、当水加热沸腾后不能自动停止工作。
针对以上不足,在本设计方案中,用HT46R47单片机作为控制芯片,管理整个电热水壶的工作情况,构成了一个闭环控制系统,而且增加了一个按键和三位数码管显示。它的工作情况和常规的热水壶相比,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特点:1、有一个按键,可用来设置希望加热到的温度。上电复位后,设置温度初值为20度,每按一下按键,温度设置值就会增加1度,整个温度设置值在20—100度之间循环。2、这个按键还具有启动电热水壶开始工作的作用。当每次电源接通后,只有按键按下过之后,电热水壶才开始加热,这样,可以防止电源误接通时电热水壶一直加热,引发事故。3、当加热到设置温度时,HT46R47单片机会控制停止加热,并通过蜂鸣器给出声音提示。4、三位数码管在设置温度操作时显示当前设置的温度,在其余时间实时显示电热水壶中水的实际温度。

3 硬件电路设计

控制系统的电路图如图1所示 【2】。其中,显示部分通过HT46R47的PA0—PA6和PB1—PB3来控制,PA0—PA6输出显示的段码,PB1—PB3进行位选控制。蜂鸣器用PA7来控制。加热部分由于是220伏的强电,开关选用了双向可控硅BT136,通过专用隔离、驱动芯片MOC3041 ,用HT46R47的PD0来控制BT136的通断。电阻R5、R10和按键S1一起连接在了HT46R47的模数转换输入口AN0,用来进行温度检测和按键输入。下面主要介绍一下这部分电路的工作原理。

图1 硬件电路图

为了节省I/O口,按键输入和温度检测共用了模数转换输入口AN0,R5是普通电阻,阻值为一固定值,R10是热敏电阻,它的阻值会随周围温度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它来检测水的温度。在按键未按下的情况下,当温度变化时,电阻R10的阻值随之变化,经过R5、R10的分压,在AN0口的电压也发生变化,单片机通过采样AN0口的电压,经查表就可获得水的当前温度,达到检测温度的目的。在按键按下的情况下,由于AN0口直接和地相连,单片机采样AN0口的电压时,无论温度是多少,采样值都会是0,这样就可确认是按键按下,进行按键处理。在选择R5、R10的参数时,应注意当温度在其工作范围变化时,使AN0口的电压也具有合适的变化范围。

4 软件部分

本系统的软件实现没有高难度的技巧和算法,但作为一个实用系统,对其可靠性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在硬件电路设计中,为了节省I/O口,使按键输入和温度检测电路共用了模数转换输入口AN0,这样,在按键断开和闭合的瞬间,必将对温度检测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在程序中对温度采样部分采用了剔除法算术平均滤波,保证了温度检测值的准确性。HT46R47的I/O口方向是可编程的,在程序中应正确设置其方向,保证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关于详细程序清单在此省略,图2给出了主程序流程图,显示部分控制是通过定时器中断来实现的。

图 2 主程序流程图

5 结束语

本设计方案经实际运行表明,安全、可靠,而且体积比较小,易于安装,能实现设计初提出的各种要求。对于相似的温度控制系统,比如空调、电冰箱等,只要根据功率要求,选择相应参数的可控硅,软硬件稍做修改即可。

参考文献:
【1】 盛群半导体有限公司 HT46R47/HT46C47八位A/D型单片机 2003-4
【2】 何立民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M】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990-1
【3】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6-Pin DIP 400V Zero Crossing Triac Driver Output Optocoupler 【 DB/OL】 www.fairchildsemi.com 2004-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