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windows7系统下安装西门子编程软件step7

楼主(2010-05-09):
    我新买的笔记本,用windows7系统用的很好,但是现在由于工作现在电脑上装step7,但是发现wndows7的环境下装不了step7,有哪位告诉能告诉我怎么办啊?

网友A:
虚拟机上装XP,win7要专业版以上.

网友B(2010-07-07):
装STEP7早已解决,但是与PLC通讯经常出问题,国外的网站可以下载v5.5版本,安装没有任何问题,可放心使用,就是没有中午的!

网友C(2011-03-31):
我用的也是windows7,没有办法只有安装在虚拟机上使用了。

网友C:
安装在虚拟机使用但没有试过与设备通讯行不行?

网友D:
装5.5版的,可在WIN7除HOME版以外的其它版本上正常使用。下载地址可到VERYCD上去搜。

网友E:
WIN7要专业板的,装STEP 7 V5.5

不过建议楼主装XP,因为V5.5好像不是很稳定,我用的不是很爽,又格回XP了

网友F:
还是不要装win7的好。

网友G(2011-06-07):
下载v5.5版本中文版就行

网友H:
系统必须是32位的WIN7专业版或者旗舰版,然后装step7 v5.5版本的软件。另外可以在win7里安装xp模式软件,把S7等软件在虚拟xp里安装,但CPU必须支持VT虚拟技术才可以安装。QQ:878582905。或者还可以想办法安装双系统,但不推荐,XP模式完全满足条件。

网友I(2013-07-15):
可以的,我的windows7是旗舰版的32位,STEP7  V4.0很容易就装上去了。

网友J:
WIN7安装没有问题呀。

网友K:
找个兼容WIN7系统的西门子软件安装就可以,要不就换操作系统

网友L:
完全可以的,现在有些软件也正在逐步向WIN7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