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5-0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关于西门子MP277触摸屏下载更新的问题。我在给屏OS 更新时不小心把界面给中断了,后来在想下载更新就不行了。而且我重启屏后界面不能打到传输模式,也连不上屏了。不知道怎么才能给它重新更新,谢谢大家给些经验!

网友A:
不用怕,只要是硬件还是好的,无非就是内部的程序乱了,你在试一下OS,只不过要把恢复初始状态的框打个勾,先开始OS更新,再开屏的电源就行了,我以前也碰到过,你要是还不行再联系我

网友B(2010-06-10):
我也是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那位师傅能帮我,谢谢

网友C(2010-11-25):
我也遇见过,最后就是先把OS进行更新后,系统就恢复正常了。传输过程中最好不要掉电或关机,比较麻烦。

网友D(2011-09-02):
我想问,OS更新后,是否里边的程序就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