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最大可扩展几个模块,哪些型号

楼主(2010-05-09):
永宏PLC 最大可扩展几个模块,哪些型号

网友A:
还是说看看你的要求吧,这样比较好帮你配置

QQ1012351099

网友B:
看你需要什么配置了,需要什么样的扩展模块了

网友C(2010-06-18):
 在专案I/O编号配置状态里面可以试着增加,就知道可以扩展几个模块,及哪些型号

网友D(2010-11-15):
单机系统硬件上最大支持32个扩展单元(含主机),软件上数字量最大为512点。通过PLC高速联机也可以做更大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