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S7-200的一段程序

楼主(2010-05-10):
跪求一段程序

想记录Q0.0的工作时间,年,月,日,时,分就可以了。

工作情况

Q0.0是间歇工作的,工作情况不确定,工作时间也不确定,想知道Q0.0的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希望能记录下来Q0.0的工作情况,连接电脑的时候能看出来!

网友A:
搞不懂,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以个人之想法:
1、记录工作时间必定会用到读取系统时间,而读取系统时间返回的是一个8个字节的变量。
2、而因为时间不固定,因此,需要使用一个指针(间接寻址)来移动记录区域。
3、因为不清楚你要记录多少次,因此你还需要检测间接寻址用的指针的值,来防止越界。

综合以上原因,我建议你直接用人机的趋势或者报警来做,这样会即简单,也方便。

Good Luc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个人之想法:
1、记录工作时间必定会用到读取系统时间,而读取系统时间返回的是一个8个字节的变量。
2、而因为时间不固定,因此,需要使用一个指针(间接寻址)来移动记录区域。
3、因为不清楚你要记录多少次,因此你还需要检测间接寻址用的指针的值,来防止越界。

综合以上原因,我建议你直接用人机的趋势或者报警来做,这样会即简单,也方便。

Good Luck~

支持楼上的想法,用HMI做报表就可以了,用电脑查历史数据

网友D:
看不大明白啊,不知道PLC怎样利用modbus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