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27-2ED20故障求教

楼主(2010-05-10):
该机上电后显示F008,所有按键没反应。风机也没转,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A:
变频器上面带不带接触器,另外变频器是不是另有24V电源供电,如果是那样查一下变频器的X9端子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可将接线短接,先让变频器上面的接触器吸合就OK

网友B:
F008就直流母线欠压,按你所说的,建议你量下直流电压。一般是570V左右。估计你的机器是没有的。检查下你的整流电部份,可打我的电话咨询13554095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