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设置参数问题

楼主(2010-05-11):
松下伺服设置参数问题

调节到参数模式    修改好参数以后     在调节到写入模式 在写入  就可以写入了吗         还在有些参数在参数模式修改以后 断电在上电就写入了啊

楼主:
型号A4的    使能信号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还有A4的  全闭环控制跟  也是位置模式吗     但是跟位置模式又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偏差计数清0什么意思啊 问题多多啊

网友A:
"在调节到写入模式 在写入 就可以写入了吗"

是的,但是有些参数写入后,必须重新上电才有效.

"型号A4的 使能信号端什么意思啊 "

使驱动器能工作的信号

"型号A4的 使能信号端什么意思啊 "

应该是要外接编码器信号,不只用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

"偏差计数清0什么意思啊"

偏差计数器是给定脉冲位置与反馈脉冲位置之间的偏差,这个偏差不为零时,驱动器就会使电机运动.这个计数器清零,电机的就会保持当前位置(在没有收到新的脉冲指令的前提下)

网友B:
松下伺服的参数修改分为两类,你具体看下说明书,如果参数旁边带(*)号的,一般写入后都需要断电,再重启才能生效。此类参数修改写入后,会出现“RESET”提示。另一类参数写入修改后不需断电,直接生效,提示语是“FINISH”。

楼主:
那我在参数模式  可以查看别人的参数      不回改变别人的参数对吗

在写入模式下 才回改变参数对吗

网友A:
那我在参数模式 可以查看别人的参数 不回改变别人的参数对吗

对啊

楼主:
刘大哥确定吗   确认我明天就调节到  参数模式下  去查看别人的参数了 不用担心会改变人家的参数 开不了机

网友C:
手册是最好的老师~~~~

楼主:
刘老师你电话多少啊  想咨询下你

楼主:
A4伺服  是不是参数模式修改参数以后  断电后 上电有的 参数会改变

网友D(2010-06-10):
A4中有的参数可以直接更改, 在PR 后面带一个弯钩的参数,必须修改后写入EEPROM,断电后方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