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FC106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大家好,我是初学300的,我现在用模拟量D/A模块FC106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我的变频器频率在0-50HZ,我设置的FC106的最大值是50,最小值是0,可是我输入端IN的值,无论输入是什么值,输出端OUT都是0,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OUT的输出值是在0-27648之间呢,请朋友们帮下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输入值是不是太小了一点? E-41?

楼主:
朋友,我输入端IN的值是不是应该在0-50之间呢,我IN的值已经输入最大了50

网友B:
楼主首先我感觉你对于数据类型方面不是很明白,这是基础问题,fc106输入要求用real型,50和50.0是不一样的,50是dint,50.0是real,故你输入时候应以浮点型的格式来输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10-07-13):
我有做过成功的FC106的应用,IN的输入口,你的格式是正确的,HI_LIM及L0_LIM的输入时应以浮点型,及REAL。OUT一般都是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地址,如PQW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