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掉线

楼主(2010-05-11):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现在用的一套PLC,远程运行20分钟左右就会掉线,要求最新上线或者下线.有两个模块移到其他地方用了,CPU报一个次要故障,

不知道这和移开的模块有关系没有,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2010-11-05):
仔细检查下通讯的各项参数设置

网友B(2011-03-18):
有关系,找不到PLC 其它模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