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在造纸真空泵节能改造中的运用

楼主(2010-05-11):
摘要:通过对某纸机真空系统的电气控制改造,介绍变频器调速节能的应用,通过对比改造前后的运行情况,充分说明了利用变频器对真空泵进行调速控制有很大的节能空间,经济效益显著,工艺控制更加方便。
关键词:真空泵 变频器 节能改造

中央一再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做好节能降耗。造纸企业是高能耗企业,特种纸吨纸耗电更是在800KWh以上。目前真空系统的电能消耗在特种纸机整个流程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20~25%,绝大部分造纸企业的真空系统还是利用调节排空阀来控制真空度,增加了真空泵的排气流量,增加了电能损耗。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及调节功能,结合PID控制,能在不同的工况下快速调节真空泵转速,达到对真空度的控制,在满足工艺要求情况下降低纸机能耗。

1 纸机真空系统控制方案
1.1 原有真空系统概况
我厂某纸机原有九益机电(上海)有限公司生产的真空泵110KW一台、75KW一台、55KW二台,有前置汽水分离器,前二台为ABB软启动器启动,二台55KW为降压启动,都是工频50HZ运行,各级真空度都是依靠调节各自的排空阀来控制,电动机长时间运行,负荷大,温度高,电能大量浪费。
1.2纸机真空系统控制要求
根据不同纸种、不同部位、不同车速要求有不同真空度与之对应,以满足工艺要求。
1.3 控制方案确定
先用110KW的真空泵和75KW作为试点,用Rosement1151压力变送器检测真空度,通过DCS中的PID调节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控制真空泵的转速。
变频器选型要求:150%额定电流(1min),启动转矩180%以上,无速度矢量控制,采用ABB-ACS550变频器,设置为ABB标准应用宏,电机控制模式为矢量速度控制。
伏辊真空泵的工艺参数:型号CNN-4001 真空度 - 40KPa 排气量110m3/min 电机功率110 KW。
吸水箱真空泵的工艺参数:型号CNN-4001 真空度 - 45KPa 排气量66m3/min 电机功率75KW。
真空管路改造:采用双总管流程,所有真空泵吸口连接成二条总管路中间用碟阀隔开,互相可以借用;高真空吸水箱与低真空吸水箱用水腿而且要分开。密封水循环利用。

2 控制方案实施和运行效果
2.1 控制方案的实施
通过压力变送器检测到的管网真空度(4~20mA)与真空度设定值相比较,得到偏差,经过DCS内部的PID控制器计算,给出一个(4~20mA)输出信号给变频器,由变频器控制电动机,电动机得到相应的转速,从而改变真空泵排气量的大小,使得真空管网的真空度与给定值相同,减少了原真空度的波动。
2.2 实际运行结果
改造后在同等工艺条件、相同车速、相同纸种情况下试运行了一个月,所记录下的平均数据对比如下:

名称 功率(KW) 变频器型号 改造前电流(A) 改造后电流(A)
伏辊真空泵 75 ACS550-01-180A-4 105.6 46.4
吸水箱真空泵 110 ACS550-01-195A-4 175 95
改造前真空泵电机的功率因数按0.85计算,而改造后电机的功率因数接近1,因此
改造前每小时耗电:
伏辊真空泵 105.6*380*1.732*0.85=59.08 KWh
吸水箱真空泵 175*380*1.732*0.85=97.9 KWh
改造后每小时耗电:
伏辊真空泵 46.4*380*1.732=30.54KWh
吸水箱真空泵 95*380*1.732=62.53KWh
由于真空泵是长时间运行,每年按300天,每天按24小时计算,每年可以节约电能:
伏辊真空泵 (59.08-30.54 )*300*24=205488 KWh
吸水箱真空泵 (97.9-62.53 )*300*24=254664 KWh
二台真空泵合计一年可节省近46万度电,约31万元人民币。

3 总结
通过变频器改造,取得了以下效益:
1)利用变频器软启动功能,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减少启动线损。
2)改善了真空系统工艺的稳定性。
3)本次变频器改造投资为8万人民币左右,三个月就能回收成本。
因此,通过本次变频器的成功改造,我们对其它所有纸机的真空泵逐个进行了试验,发现对高真空区效果不甚理想。最后成功地对全厂15台真空泵进行了变频技术改造,扣除变频自耗功率和无功电流,变频改造实际节电率为30%以上,年节约电能240万度以上,约160万元,大力的支持了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

网友A(2010-06-16):
效果真的这么好吗?能说下楼主是做什么纸种的?纸机的最高车速和克重和实际的车速克重?我这也想改下.

楼主:
我们是做特种纸:水松纸、装饰纸等,28~70g/m2,车速600m/min以下。

网友B(2012-02-22):
你好,我现在想做一个通过人机介面来调节真空度的,请银鱼先生指点一下,能通过调节排空阀来控制真空度吗?气路要怎么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