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DI怎么转换为I

楼主(2010-05-11):
大家好,我请教各位朋友,S7-300中双整数(DI),怎么转换为整数(I)

假设我的双整数是MD0,我怎么转换为整数呢,有哪为朋友知道,请帮帮忙

网友A:
以西门子的做法就是 直接读取低字    如您的双整数为MD0,那么直接读取MW2  ,L  MW2

包括西门子的SCL中的转换也如此,SCL中,实现该功能的指令为DINT_TO_INT。

实际上,西门子指望用户自己去确保您的DINT数据需要在INT的数据范围内,当然,如果您选用STL或者LAD,那么您需要自行处理符号位。

以我个人的处理方式,我会对于数据进行判断,当数据大于INT的值域范围时,会输出最大或者最小值。

Good Luck~

网友B:
直接用mov指令即可,你可以试一下mov指令输入在符号表中定义为dint,mov输出侧定义为int,300中没有200的转换指令是源于300的mov指令的强大。如果是real型转换成int,你可以将real用round指令转换成dint,然后用mov指令转换成int,这在300系统中通过dp方式外挂200模块,写200模块的地址中会用到。

网友C(2011-04-11):
但你如果双整数是带符号的,你这样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