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烧坏怎么办?

楼主(2010-05-11):
我们用的是丹弗斯VLT5000变频器,经常在全线停机几天后再上电时会听到砰的一声变频器就烧了,测量对地和电机都正常,第一次烧了3台,最近一次又烧了3台,外加一个西门子S7400的电源模块,还有一台山特的UPS,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明显是你们厂电源问题

网友B:
你的变频器停电几天后,冷却受潮。

网友C:
你单位环境不好吧,空气中的含水、油量高?有需要电话我13814241343

网友D:
同意一楼

网友E:
有可能是供电电源电压是不是过高,还有周围的环境,潮湿,腐蚀性的气体

网友F:
加压敏电容试试

网友G:
超过一台的danfoss坏掉,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了

网友H:
可能是跟外部环境有关了,特别是回潮和粉尘。

网友I:
刚刚接触,观摩学习下!

网友J:
大连奕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提供三菱,欧姆龙,KEYENCE,SMC,小金井等一系列自动化设备元件

公司网站 www.china-yixiang.com 电话 0411-39240210,15712367679 车小姐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关于明显是你们厂电源问题

估计电压不稳!遭受浪涌电压冲击被击穿烧毁!悲哀啊!加浪涌吸收器啊!

网友L:
对:卢小勇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明显是你们厂电源问题

估计电压不稳!遭受浪涌电压冲击被击穿烧毁!悲哀啊!加浪涌吸收器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电源问题  旁边有没有污染电源的厂子?哪位朋友有春日55KW/660V的电气原理图啊?谢谢chunhua864@163.com

网友N:
环境如果没有问题就是电源问题了,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O:
检查下 输入电源 的电网电压有没浮动太大  还有周围环境怎样  湿度是不是很大   15052117309 欢迎技术咨询

网友P:
我的经验告诉你停用几天的变频器最好上电后两小时再启动,这样烧的几率小些

网友Q:
厂内电源问题,加浪涌吸收器,进线电抗器

网友R:
有机会用一下我们的变频器,技术引进时,卖方工程师保证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炸机<指烧功率模块>概率在千分之一.

卖了一些时间,还没有碰到炸机

网友S:
宝米勒变频器全新上市!

诚征全国各区域销售商,欢迎来电垂询!

欢迎访问我司网站:http://www.bmlle.com

网友T:
加浪涌吸收器,只可能够降低炸机的频率,必须从根本下手。

网友U(2010-06-24):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频器停电几天后,冷却受潮。

网友V:
就是你们的问题,跟你们厂子的环境了,接地方式了,等等诸多情况,但是肯定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普传变频器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咨询热线:13591763970吴工

网友W(2012-06-23):
议使用奥圣全密封型变频器,能防水,防尘,防腐蚀,可大大降低故障率,延长变频器使用寿命,其国际先进的矢量控制技术,可自动优化参数,保护灵敏,使变频器运行在最佳使用状态。

网友X:
意科变频器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性能稳定,技术先进,价格合适,公司网站:www.iecco.cn

联系人:张小姐

联系电话:021-51217918

邮箱:zhangli@iecco.cn

QQ:195144369

网友Y:
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的安装部分。看你的变频器适用于什么电源系统。再对照你的电源系统核实。比如:电源有中性点接地,或不接地的,分为TT,IT,IN等不同的系统。仅供参考。

网友Z: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安装电源滤波器,避免车间供电问题导致

网友AA(2024-09-19):
输入端加电抗没

网友AB:
我厂里也是隔一段时间就爆   前面加了个滤波器  没事了

网友AC(2025-06-16):
我们公司使用的丹佛斯变频器也是听说类似的问题,由于新进公司,具体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