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求助

楼主(2010-05-11):
我有一台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不定期出现F043,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建议将励磁电流调节器进行优化。如果你的电机还有其他的反馈的话,例如编码器、测速电机反馈等,你可以试着改变一下你的反馈方式。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B(2010-10-14):
  F043是什么故障,是测速机故障的话,就换个码盘,还不行的话就是环境温度过高了

网友C:
F043:制动运行的EMF过高
(在运行状态– –,I,II 时有效)
当需要改变转矩方向(选择MI 或MII)时,如果满足以下5 个条件,故障信息被激活:
• P272=0 (参数化的故障信息,并且没有报警和弱磁)
• 一个参数化的附加无转矩间隔(P160 ≠ 0)已经终了
• 并联驱动装置准备转换到新的转矩方向
• 电枢电流(K0118)在新转矩方向的绝对值>0.5%的P072
• 对于新转矩方向的电枢电流所计算出的触发角(K0101)>165 度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尽管为了得到所需的最大速度运行在励磁减弱范围,但没有完成“依赖于速度的励磁减弱”(P081=0)的参数化
注意:
在电动运行状态,可能会达到相对于相电压峰值在触发角αG = 30° (整流器固定限幅P150)和低的电枢电流时的EMF 值。
• 励磁减弱运行的EMF 给定太高(参数P101 设置的太高)
• 供电电压瞬时跌落
• EMF 调节器或励磁电流调节器没有优化,可能导致在加速时EMF 过高。
故障值: r047 变址002 至 016:
限幅前的计算触发角(电枢) (K0101) i002 瞬时测量的实际EMF (K0287)
i003 电枢电流调节器给定(K0118)

网友D:
本人有6RA70说明书(包括两张软件盘),多份。有需要联系:1524002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