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31模块7KF02接两线压力变送器老是坏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11):
现场接了八块两线制的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刚开始用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用个两天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坏掉,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正2000帕到负8000帕,压力变送器的电流会逐渐减小,最后消失,断了电之后放几个小时再接上去电流又会升上去,但是很快就降下来了,大概4个小时就又将到几乎是零毫安,请大家帮忙想一想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不是要买东西,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呢?

网友A:
负载过大,请接外部开关的电源,请到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www.tianyue-china.com 技术园地,下载SM331资料

QQ:1012002703

网友B:
此帖在仪表论坛上有答复!!!!!

网友B:
楼主注意:根据三楼“顺行天下”网友提供的说明,西门子331模块7KF02接两线压力变送器只能接四块!你要用一块西门子331模块7KF02接两线压力变送器请再配八块安全删并把西门子331模块7KF02侧面量程卡对准C位置,把无源变成有源的就OK!!!!!!

楼主:
谁说只能接四块,说得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B:
“西门子331模块7KF02接两线压力变送器只能接四块”请你自己下载资料去看,再说我单位也有331模块也是这么接的,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楼主:
PLQ,我们要以事实求是的态度来面对工作,你让我去看资料,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看过了,对于热电阻只能接四路,其他的都接八路,我这样接的,读数都正常,要不你也接八路试试再说,我也因为自己的无知犯过许多错误,还是谢谢你让我确定了7KFO2两线制变送器是可以接八路的

网友B:
你非当八路军,不肯当新四军,也没办法,不过提醒你当八路军,要配八个安全删!

楼主:
我很无言,如果做技术的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的,讳疾忌医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为客户负责的。你让我去看资料,我差了西门子的资料,查过之后你又这样的态度回复我,让大家评评理吧

网友B:
用不用安全删,有源和无源是不一样的,只要你的两线压力变送器信号传输选的是4-20MA电流方式,不想跟你争了,也许你对!88!

楼主(2013-06-24):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根据三楼“网友A”网友提供的说明,西门子3...

 朋友可不要误导人,我们一切以西门子手册为依据,我一直都用八个通道,也没有坏掉的情况,我么做硬件组态时组态的就是八个通道,除非你要接的是电阻型号采用4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