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PLC连接的压力变送器一个一个坏掉

楼主(2010-05-11):
现场接了八块两线制的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刚开始用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用个两天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坏掉,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正2000帕到负8000帕,压力变送器的电流会逐渐减小,最后消失,断了电之后放几个小时再接上去电流又会升上去,但是很快就降下来了,大概4个小时就又将到几乎是零毫安,请大家帮忙想一想会是什么原因。

中中中,中中

网友:
嘿嘿,嘿嘿,嘿,,,,正负双压,不是 哪嘛好整滴。。。。传感器不球中,不刚挺,当然要蔫,,,

坏蛋被法办咧,孬货主动下课咧,,,统统都是好事,

辩证法舌:不破不立,呵呵,,,

俺村滴驴,一套缰绳拉磨,就就就,就奶奶滴,7、8年不歇,棒槌老好使咧~~~~~

029-85398206      www.sc-sensor.com

网友A:
1.你用的变送器,投用之前校验过没有?

2.你处表投用的工艺压力是不是经常超过绝压102KPA很多表的传感原件憋坏的可能?

3.把表摆在大气情况下通电实验一天,看输出漂不漂移!

网友B:
把型号和厂家亮一下,让大家评评。

楼主:
对:plq 关于

1.你用的变送器,投用之前校验过没有? 校过

2.你处表投用的工艺压力是不是经常超过绝压102KPA很多表的传感原件憋坏的可能? 一般不会超过,负压一般不超过2000,正压不差过200PA

3.把表摆在大气情况下通电实验一天,看输出漂不漂移! 接在一块数显表上,衰减很厉害,如果放的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向上飘

内容的回复:

中中中,中中

网友:
“把表摆在大气情况下”,即不加压的情况下,“接在一块数显表上,衰减很厉害。。。。。。”

嘿嘿嘿嘿

1、果真“负压一般不超过2000Pa,正压不差过200Pa ”的话,

        那嘛选型“量程是正2000帕到负8000帕”,是不大妥当

        俄选最大不超过:  +500~-3000Pa

2、 不加压,“摆在大气情况下”,果真“接在一块数显表上,衰减很厉害”的话

        那嘛,如果再能验证数显表,是个乖宝宝的话,

         则,表计的漂移,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封装时,传感器的应力隔离,木做好,

                    二是信号调理电路,做得太垃圾,

          俄就见过一个牌子的微差压变送器,5台,放桌上通电,

          通电8小时,零位在3.5mA~7.7mA之间,来来回回滴漂,总也穏不住,

          开眼呀,差点把俄笑死,,,,

3、P松鞋破人浪,再富裕都要卖P呢,皇后都热衷坐台呢

       九九归一,终极原因,就是骚情犯贱咧~~~~

       历史如是说的

       不是俄编的

楼主:
按厂家的说法是我的线接的不对,如果线接的不对会是哪里不对呢?我接的是西门子的PLC 7KF02模块,量程卡选的是两线制变送器,根据西门子的要求接的,如果有问题为什么刚开始用的都是好的,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呢?前天刚换了一块新的,一天半时间有挂了,厂家的说法是我给仪表的24V电源的负端与大地是联通的,我的电源负端是与大地联通的,但是我的那个通道的负端并没有和大地连通啊,所以我能够接收到正确的信号,这没什么问题啊,西门子也说负端接地是很正常的事,没有接错啊

网友A:
西门子的PLC 7KF02模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几KPA的微压表漂移的很多,我手头见过的风量计,气体流量差压变送器飘逸的也有,北京远东-罗斯门特生产的变送器质量是过得硬的,不过价格不菲,建议校验变送器时先按当地大气压对好零点,再用稳定的气压源通入表计先看量程点,再看均分各点,最后稳定在一个压力值上,看输出漂移大不大!!!

中中中,中中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电源,再试试吧,

最好挂个蓄电池供电,再次也得线性电源(变压器),别用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臭货太多,变送器药再是个臭货,

两张臭嘴接吻,你就木法,弄清症结

能用西门子的PLC,好赖不差钱吧? ,要是再坏咧,去买筐螺丝猛、EJA,算球咧~~~~~~~

实话实说: 变送器现在呀,价儿比卖P的都贱,,,被它闹心,不够耽误的工夫钱,太不划算列~~~~~~~~·

网友A:
10楼的娃说的在理咧!!!!!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是你的压变质量太差,建议将其换为罗斯蒙特3051(一定要买正品)的,虽然价格贵点,但免维护。

网友A:
对罗斯蒙特3051正品变送器质量是过得硬的,我指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质量太差,没法,换吧,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楼主:
好像是变送器有问题,如果不用西门子的模块供电,直接用电源供电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E:
买EJA变送器把,530A的就可以了。电源最好外配,别用模块供电。

另外,扩散硅传感器,10KPA压力量程时候,信噪比已经相当不好了,何况你实际使用压力更小?(10KPA量程的扩散硅传感器输出信号就只有10mV左右了,在激励1mA的情况下)

小压力唯有电容式的才是王道,谐振单晶硅,EJA或者罗斯蒙特。 美国现在到施耐德工业集团旗下的陶瓷电容品牌也可以。

网友A:
16楼说的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中中中,中中

网友:
嘿嘿黑,

关于硅呀,还是别把话,说滴太满,太绝对

在这个避孕药,可以用于种菜的时代

妖魔鬼怪,旁门左道和创造,都可以无处不在

同一个晶圆上两只硅片,用的招法不同,走滴技术路径不同,做到品质天壤之别,也别见怪~~~~~~

不管是10KPa量程,还是1kPa量程,还是0.1kPa量程

谁要是摆擂呢,俺就去攻擂

王道就是王八的道,,,俺是一条黑乌龟,,,王八是俺老乡~~~~~~~~~~~嘻嘻嘻嘻嘻嘻

,

www.sc-sensor.com

中中中,中中

网友:
俺没见过王道,俺见过俺老乡王八

0~50Pa,-25~25Pa,-50~50Pa,,,

这几量程,时不时,会有人请俺出手救火,救奶奶滴,螺丝猛、EJ黑,尖bb,等等俺老乡,扑不灭滴火~~~~

俺是一条黑乌龟

www.sc-sensor.com

楼主:
现在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救命啊

网友A:
罗斯蒙特3051(一定要买正品),就救你命了!

楼主:
现场接了八块两线制的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刚开始用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用个两天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坏掉,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正2000帕到负8000帕,压力变送器的电流会逐渐减小,最后消失,断了电之后放几个小时再接上去电流又会升上去,但是很快就降下来了,大概4个小时就又将到几乎是零毫安,请大家帮忙想一想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国产的就真的靠不住吗?扩散硅的传感器不好用,其他的怎么样

楼主:
我用的压力变送器如果接在数字显示仪上很稳定啊,怎么一接到PLC上电流就开始降呢,也不是同时降,随机性很强,有的用半个月没事,有的定不了两天

网友A:
在变送器和PLC之间加一个安全删试试!

网友F:
不用西门子的模块供电,直接用电源供电

楼主:
加了安全栅还是不行,可咋办呢

网友A:
咋个不行,把现象详细说说来听听??

网友G:
看看使用环境、条件等是否正确!!!

中中,中中中

网友:
嘿嘿嘿

1、拉肚子吃伟哥,加安全栅不 对症

2、“压力变送器如果接在数字显示仪上很稳定啊,怎么一接到PLC上电流就开始降呢

       “国产的就真的靠不住吗?扩散硅的传感器不好用,其他的怎么样

           嘿嘿嘿,

           小哥哥呀,照你描述的现象,好像不该是扩散硅靠不住,而是你用的PLC,奶奶滴靠球不住哟~~~~~

3、呵呵呵呵,

4、靠PLC,不能心急,靠累咧,就歇歇,歇歇接着靠~~~吃筐螺丝猛,杠上开花,靠力翻番~~~~~鸟鸟好猛~~~~

网友H:
PLC的负端通常是公用的,最好不用模块供电另加装隔离器仪表单独供电试一下!

网友A:
31楼的陈JZHZ网友所说内容与我说加安全删是一回事!

中中,中中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安全栅还是不行,可咋办呢

嘿嘿嘿,

俺说不对症呀,

嘿嘿嘿,

信呢,以后就免做无用功,免花冤枉钱吧,,,节约也是赚咧,时间是条小命

不信呢,想咋弄就咋弄吧,有病胡球吃药这档事,,,吃好咧叫运气好,吃死咧叫命儿好

圣书《本草纲目》呀,还指导吃人中黄吃屎呢,,,好像有干焙、油炸、熏蒸、拌蒜,好多种吃法呢,,,嘻嘻嘻

网友A:
楼主去看一下你自己在PLC论坛发表的帖子给你找到答案了!!!

网友A:
楼主注意你自己在PLC论坛发表的帖子下面是我带你找的答案:根据三楼“顺行天下”网友提供的说明,西门子331模块7KF02接两线压力变送器只能接四块!你要用一块西门子331模块7KF02接两线压力变送器请再配八块安全删,并把西门子331模块7KF02卡的量程卡对准‘C”位置,把无源变成有源的就OK!!!!!!

中中,中种种

网友:
嘻嘻嘻,

果真是电源功率不够惹得祸的话,

奶奶滴,建议去二手市场,买双拖鞋,再雇个城管,把脸当沟子蛋蛋,美美扇一顿吧

嘻嘻嘻嘻,

注意事项:扇臭就中咧,比鞋臭就中,不能扇破相,否则拖鞋抵工资~~~~~~~~

网友I:
更换一台新的变送器试一下,如果新的变送器正常运行,就说明以前的那台变送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注意你自己在PLC论坛发表的帖子下面是我带你找的答案:根据三楼“顺行天下”网友提供的说明,西门子331模块7KF02接两线压力变送器只能接四块!你要用一块西门子331模块7KF02接两线压力变送器请再配八块安全删,并把西门子331模块7KF02卡的量程卡对准‘C”位置,把无源变成有源的就OK!!!!!!

试过了,不行,加了安全栅,另外配了电源,改成了四线制,还是不行,事情很难办,老板买的变送器两三百块的,他不愿意用好的试,即使是用好的变送器问题解决了,老板也不会出这个钱都换了

网友A:
我们厂里即使是野路子变送器买来也要上千,一般好点的上自四厂或北京布莱迪的不锈钢压力表也要三四百一块,“老板买的变送器两三百块的”帮帮忙,垃圾山寨版的,我真的无言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们老板雇你你就帮他换吧!

中中中,中中

网友:
嘻嘻嘻嘻

你老板,舍得用“西门子的PLC 7KF02模块”壮阳,舍不得给G8买几个不漏水的套子避孕

你老板G8真猛,钢炮呀

嘻嘻嘻嘻

鉴定完毕........

楼主:
‘中中中,中中’你说话干净点,你这个二吊子卖弄什么啊,真不知道在论坛里这么久了还没把你给删掉,我们大家只是在探讨问题,你成什么能呢,刚开始都不想说你

中中中,中中

网友:
嘻嘻嘻嘻,

开心的事,总归太少,二吊子逗你笑嘎,咋嘛恼咧?~~~~~~~~~~~嘻嘻嘻嘻,

“探讨问题”,“探讨(钢炮)问题”,,,,,,

对咧,和谐医院,在搞免费大优惠呢,,,无痛手术,妙手回春 , ,,  爎_扎_咧~~~~~~~~

网友:
免费滴,,,嘻嘻嘻嘻,,,,你老板,

楼主:
挣也没意思,我真想知道你跟人讲话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中中中,中中

网友:
俺是怪话二王

俺错咧

你莫生俺气咧~~~~~~~~~~~~~~~~~~

呵呵

吃瓜吃瓤,听话听音,,,后生们能看明白个理儿,俺的怪话,就算木有白舌咧~~~~~~~~·555555

拨乱返正,“千里眼”培训教程:     http://www.sc-sensor.com/indexx.asp

网友J(2010-06-10):
楼主说变送器加数显表是稳定的,这时变送器应该不在现场吧,充压没有?建议你把压变直接放到PLC旁模拟现场加一定压力,供电测试是否稳定。你先确定问题是在PLC里还是外面。

网友K:
这可能是你的量程设置和您的工艺参数不太相符合的吧,压差设置的太大

楼主(2010-08-08):
可能是仪表与PLC的兼容性有点问题,现在加了变送器变成四线制的就好了,也很奇怪当时装上变送器的时候没有效果,硬着头皮装上去没管它,过了几天就好了

网友L:
PLC卡件提供的电压及负载偏少,如果负载过多造成卡件提供的电压下降,建议单独为变送器安装提供24V的稳压电源。PLC卡件改为不配电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