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编写PLC程序

楼主(2010-05-11):
我想找人帮我写一个程序。要求如下:
1. 程序使用三菱FX2N型号PLC编写。
2. AD/DA程序使用三菱FX2N-4AD和FX2N-4DA模块编写。
3. 程序用梯形图编写。
4. 画出PLC接线图和输入输出分配表。
5. 这个星期日(5月16日)之前完成。
6. 只要做的详细,价格高点也行。

具体要求:
本系统以一个供水系统作为被控对象,通过控制两台水泵M1(主泵)、M2(副泵)实现恒压供水,系统中有A/D转换模块采集给定值和实现压力,通过PLC的PID调节,由D/A转换模块输出PID的调解值,送到变频器,由变频器实现变频控制。
当有用水需求时,启动系统,并运行上电机程序,系统给出压力给定值,M1变频运行,当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上限,或达到一定时间后,管网压力仍达不到需求时,由PLC自动识别,M1由变频运行切换至工频运行,经一定时间后,管网压力仍达不到需求时,M2投入,并有变频器驱动,如果M2运行频率已达变频器输出上限,或一定时间后仍不能达到压力设定值,则系统将给出报警信号。
下电机程序:当系统中M1、M2均投入运行,实际压力大于设定值,变频器将降低输出频率。当达到下限运行一定时间,实际压力仍大于设定压力时,则有PLC控制,M2停机,经过一定时间后,实际压力仍大于设定压力时,M1由工频切换至变频运行,从而满足供水压力的需求。

QQ:749074262,邮箱:filozard@126.com

网友A:
这是典型的两泵恒压供水,按你的要求可以看到几个转换点,也就是你写程序的思路,按照你的要求一步步写下去,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网友B:
1,你要 知道怎样采集压力值

2,设定压力值与之比较

3,将他们的差值反馈给变频器,所以你要用通讯,关键看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4,最总是维持在你压力设定值周围,偏差值通过软件设定。

5,你需要输出模拟量吗?一般变频接受的是数字量。不知道你 是什么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