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威纶506如何把时间读入PLC

楼主(2010-05-11):
我用数据传送,把RW60001传送到DT590 ,松下PLC。位数4位,在屏上显示正确,在PLC监控下数据不对。请教高手

网友A:
还在用506啊,这么老的东西。

网友B:
因为Rw60001是十进制的,但是PLC内的DT是16位二进制的,所以显示得不正确,你必须用F81指令将4位BCD数据转换为16位数据才可以正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