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分析变频器带电机

楼主(2010-05-12):
我们有一个喷涂设备,上面用一种电机,用来带动抽涂料的泵(电机没有铭牌,长期用),电机制造商只给我们提供了三相220V ,180W.我们一直用0.4KW的台达的变频器带.因为用了很多了,我们也没有要过电机相关的数据.最近有一台设备我们开始用0.4KW的英威滕CHE带,频率设定到50HZ,变频器输出频率总是到20HZ就上不去了。开始启动50HZ,然后输出频率一点点就下降

楼主:
还有电机非常热

网友A:
参数设置对不对?

网友B:
电机非常热 ?是吗?

市场上很少有3相220V / 180W电机,通常是用3相380V电机代替。如果是,你需要将3相380V电机由Y接改为△,否则,电机容易发热。

楼主:
我们试了,是电机的问题。

另外,我们今天又拿了6个电机,又有一个是坏的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输出频率与电机有关系吗?电机出现什么问题变频器输出频率上不去?

请教电机方面的高人

网友C:
既然6个电机就有一个坏的,之前也说了是电机问题,你应该找电机厂商,或者直接换别的品牌电机。现在市面上电机品牌不要太多哦!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管电机出现什么问题,变频器输出频率为什么上不去?

网友D:
变频器有一种功能,输出电流达到一定值,输出频率自动下降,查查看是不是这种功能在起用

楼主:
哦,我还真不知道这么一种功能,那么这个电流值可以设定吗?一般来说这设定什么参数?

网友E:
可以试试普传的变频器,英威腾的参数和那个不兼容

网友F:
同是做变频器的人大家要有良心,问题你能搞清楚吗?就说人家的参数不兼容,什么叫参数不兼容?鄙视这种行业人渣

网友F:
电机是220V三相的话就是进口设备,改电机接钱成三相380V的,铭牌看不到就加大变频器容量试试,谁的都一样,没有什么参数不兼容的说法。

网友F:
我买、修过的最大的三相220V是110KW。这个很正常

网友G:
有个过流失速系数,也就是说当,输出电流达到这个值时电机转速会自动下降,出厂值一般是100%或150%,最大可以设为200%。

楼主:
电机好象是烧了,线间电阻是正常电机的1/2,并且极容易发热,并伴随嗡嗡的响声

网友H:
肯定不是宽频电机!建议换变频电机

网友I:
对,进口电机三相220的有我们公司用的就有,配套的伦茨变频器的输出也是三相1-220V.楼上说过流降频我没碰到也没用过。不过去年有一回,进口45KW电机烧了,用国产同功率电机替代,得把接法有原来的角形改成星形,否则显示过流(过矩)。运行一年了正常

网友J:
变频器在工作时,如果输出很大的电流依然驱动不了负载,或者(像这种3相220V电机却用3相380V输出来带的话)负载电流很大,变频器就会降频限流,所以频率就上不去。 由于持续的输出大电流,会导致电机发热或烧毁。

网友K:
  1,确定变频器和电机的电压一致。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电机也要是三相220v。2,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设定在电机电流的1.2倍左右,以免低频时停机。3,有一个设定力矩的参数,设大一些。  4,我看你所述,可能 是涂料泵 太紧造成过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