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损和线损计算公式

楼主(2010-05-12):
我们一个老厂房实际用电量才2100度电(自己单独安装了电表)。可电力局收费单上的是5800度电(变压器计量表)。

我们查了线路也没有偷电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线损和变损不会这么多吧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2010-07-04):
我们厂也有这种现象 ,可能是无功控制的不好吧,功率因数达不到。

网友B:
如果你坚信自己测量的用电量是正确的,等着你老板给你重奖吧,前提是找出电力局问题在哪里,如果找不到,问题就在你们自己的测量有问题。

网友B:
2100度是多长时间?负荷是否24小时连续生产,
楼主不妨把供电局计量处和你们自己计量处的电压、电流、功率因数、PT变比、CT变比、接线方式、电度表型号等参数写出了,看看问题在哪,毕竟相差2.7倍呀,其实从电压、电流就可估算负荷容量,进而估算一天的电度。

网友B:
如果不是特别黑暗腐败的地区,估计供电局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多收你2.7倍用电量,自己测量有误的可能性会大些。

网友C(2010-09-13):
电费由2部分组成,基本电费就是变压器容量X23元,还有实际电费,再加上罚款,就是你的实际电费。

网友C:
还有你自己装的表的精度是多少?互感器变比是多大?这都会造成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