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 315-2DP怎样与电脑组态软件通讯

楼主(2010-05-12):
我有一台西门子cpu315-2DP,有两个DB9的通讯口,一个是MPI的,一个是DP的,请问怎样与电脑组态软件通讯(电脑是标准的RS232口),有哪位高手知道增样与组态软件(组态王或是力控)通讯,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在你的PC上安装CP通讯卡,如CP5611或者CP5613等,然后就可以使用组态软件组态MPI通讯或者DP通讯方式。

也可以使用S7-300的编程电缆。

Good Luck~

楼主:
to:yuanle,谢谢。有没有办法不买西门子的设备(CP5611或CP5613或编程线缆),直接用RS485接口和CPU315通讯?DP的物理接口是RS485形式的吗?

网友B:
我也很关注!

西门子似乎就是让人买它的硬件甚至小到一块DP芯片,想不买它的东西做成功,非常难。

 我也想直接读DP接口的数据,各种办法都想过了。

网友C:
借个沙发坐一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