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时间累计如何编程?

楼主(2010-05-12):
我想累计一个电机运行总时间,程序中该如何编程,因为时间一直都在增长,采用定时器,时间太短,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网友A:
用定时器配合计数。

如1秒的定时器配合计数,就可以知道多少秒了。

计数可以用+1指令,要用上升沿+1

网友B:
用掉电保持寄存器,M8013上升沿脉冲,时间换算你总知道吧,我经常这样编的

楼主:
2楼的方法很好 信捷工程师也是这么建议的

网友C:
这个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了,只要几步程序就可搞定

网友D:
用incp指令,如果一点都不懂得就麻烦

网友E:
已经做好了,采用脉冲指令,然后通过计数,获得小时,分钟和秒的数据并存到寄存器中去

网友F(2020-03-26):
有编程例子吗发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