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丢步

楼主(2010-05-12):
如题,公司使用的一种经济型步进型伺服电机(也算是伺服电机吧),

只要是伺服电机就应该是半闭环控制,理论上应该是不存在丢步现象的,

但是现在出现了丢步现象,请问伺服电机丢步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伺服电机是没有丢步这一说的!如您上述情况,要看您的电机的速度有多大?码盘的参数,以及控制端的接收脉冲频率。

网友B:
应该是指令脉冲干扰,或是编码器反馈信号有干扰.

网友C:
楼主能说说     脉冲频率   电机速度  码盘线数     应用场合 工况 etc   好让大家分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