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6.5和s7-200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2):
通讯方式应该是什么?波特率,停止位,,,,,都试过了。链接不上。。急。。。。。。。。。。。

网友A:
电缆也对了?

站号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0-08-10):
那你的物理连接采取什么方式呢?我用5611卡 PC-ACESS 采用的是19.2kb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是用MOXA的TCC-80RS232/RS485转换器与西门子CPU226的PROT0连接,编程口地址我我设置的1,波特率是9.6KBP/S,PROT1设置的2.

组态王的设置是按照帮助文件设置的,设备地址与PLC对应为1

试过很多次,就是通讯部上,郁闷

网友A:
用普通的PPI电缆就可以通讯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