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缆选型问题

楼主(2010-05-12):
一台移动设备,供电所提供10KV电源,设备上有一台10/0.4KV315KVA的变压器,二次侧负载大概200KW,目前有供电所到变压器的所选电缆为HJMP3X35+1+16mm210KV电缆,业主认为电缆选小了,请高手指点是否电缆真的选小,如若真的选小了能否给出详细的电缆选型计算书以此说明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如何计算系统电源供给短路电流的周期分量起始有效值? 变压器的电抗值计算:10KV为4.5/变压器容量,短路电流计算:10KV为5.5/电抗值,是否应该这样算还是也有其它方法,请高手帮个忙,谢谢。

网友A:
315KVA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流大约为180A,3*35的电缆若距离短还凑合,理论上至少用70的

网友B:
315KVA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流大约为18A,3X35高压电缆足够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上说的对,我算错小数点了,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就凭经验以这个额定电流来说35mm的是够了,有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计算书可以让业主认同。

楼主:
变电所到设备大概100m的距离。

网友C:
足够了,我们这好几百米的距离,1000KVA的装机容量,也用35的电缆,10KV,没问题。

楼上已经算出了电流,你只需套上公式就行了。

网友D:
高压测电流=18.04A,3*35足够了

网友E(2010-06-11):
路过学习了,长见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