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西门子wincc 无法打开

楼主(2010-05-12):
在工控机上安装西门子STEP5.4和WINCC6.0,打开都没有问题,后来安装完NET2006后,STEP5.4打开没有问题,打开WINCC6.0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cgetfirstlevelproviderbyname于动态链接库Ace60.dll上,打开WINCC6.0失败。

网友A:
如果执行你的Wincc安装目录下的Bin目录下的WinccReset.vbs还不起效果的话,你需要重新安装你的Wincc。
另外,根据西门子兼容性列表,你的软件之间存在兼容性问题。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