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项目运行中画面问题!急!

楼主(2010-05-12):
         各位大侠你们好,最近用wincc做了一个项目,开始运行半个月基本正常,之后便出现定格在一个画面中,不能切换到别的换面去,但换面还能正常显示模拟量数据变化。重启电脑后恢复正常,但经过不定长时间后问题又出现。(wincc6.2安装在server2003 上)

        另有三个操作站用的工控机,一切都正常。

        请各位大侠们分析分析什么原因,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2010-08-25):
正在研究中.

画面卡死的时候,你看下你的项目文件夹是不是不共享了.所有文件夹都没有了共享与安全属性.Server 服务被停止了.

如果你解决了,顺便告诉在下一下.

网友A:
基本锁定病毒。通过局域网传播。当然,通过internet,U盘等也能传播。

要杀,所有电脑都杀。杀完一个,顺便用U盘给电脑打个补丁(自己百度一下吧),防止再次被感染。

用哪个杀毒软件,从网上下的,诺顿试过,不行。西门子兼容的有诺顿,麦咖啡,趋势。另外两个我还没试。

我准备断开一期工程(老外做的,现在纳入我们的WinCC了),重做我们的系统。

现在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等做了系统在说吧。

网友A:
也没什么把握。病毒名称忘了告诉你了,conficker,你百度一下,微软专门出国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