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改变频率后电压不变或升高

楼主(2010-05-12):
我厂风机上新使用一台德力西变频器,为的是调速节能,现在频率在41HZ,电流是工频电流的一半,但是电压却在410V,电压不变,我想问变频器改变频率不改变电压的变频器是不是也有,还是别的设置问题没调好?

网友A:
从原理上来讲电压和频率是成正比的,不过可以通过调整电压和频率的对应关系来适当改变在41HZ下的输出电压,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调这个关系的,你所说的41HZ时电压是410V可能是你的测试工具引起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用一般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确的,所以有可能你的表测出的不对

网友B:
最好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测量

网友C:
也许他设定了曲线特性,

网友D:
一楼很详细了。变频器对数字万用表是有干扰的。现在变频器主流是变频变压调数,当然你可以设置V/F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