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通过OPC方式与PLC的通讯

楼主(2010-05-12):
一台上位机硬盘故障,现重新做系统,Win98平台,程序是用VB98编的,数据库是Access97,应用程序有备份,通讯卡是1784PKTX,采用DH-485通讯,驱动已装好,并安装好RSLinx2.18,RSlogix500,并都已激活,下位机为Micrologix1000和Micrologix1500,在RSLinx中可以看到两个PLC,并做配置,我现在在应用程序中能看到下位机的工作状态,但就是应用程序下的指令下位机不执行,真郁闷,我不知道接下来OPC服务的配置怎么做,DDE工程怎么做,然后怎么做OPC client驱动,建立数据连接,怎么建立RSLinx服务器的通讯,还有需要安装KEPServerEx服务端吗?不知道还需要安装其他软件吗?有什么软件能监控到应用软件下的指令是否到了下位机?希望前辈给予指教,我不懂PLC,所以请给详细的指导说明,最好配图片,谢谢了。

网友A:
给你发信息了。看能不能给你的帮忙。

老版本的软件应该可以在新版本软件下运行的。可以联系:402761721。

楼主:
我没有装组态软件,我应该装什么组态软件啊?请详细告知,谢谢了。

网友B:
你只要是装KEPServerEx软件和rslinx软件就可以了。

首先你应该先配置正确的驱动,然后RSWHO看能否找到PLC,

另外在KEPServerEx软件中你也要正确配置驱动和参数,如有需要联系:fsg_12345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