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85,串口通信,modbus ,profibus协议疑惑

楼主(2010-05-13):
1、rs232,rs485只是电气接口,那么所谓的rs232协议和rs485协议是不是指的是电气接口协议或者说是物理层协议?

2、既然rs232,rs485只是接口,那我们平时讲的串口通讯是基于什么协议?没有上层协议,只有物理层协议能否通讯?还有在做串口通讯时都要进行串口设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数,奇偶校验等,这些参数设置起什么作用?串口都是电气接口,还有必要设置这些参数吗?这些参数设置是不是上层协议?

3、modubs和Profibus都是基于rs485接口,也就是物理层都是485协议,那么他们的通讯电缆是不是可以互用,为什么要有modbus电缆和profibus电缆之分呢?

4、2线制485接口针脚定义,1#,2#针是数据传送和发送位,西门子定义是3#和8#,是不是厂家不同,rs485接口定义都不同?

请各位指教,现在学习工业通讯,好多问题想不通了,希望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1.RS232/485指的就是物理层协议。

2.Pofibus-DP的最高速率是12Mbps,是RS485一种特殊形式,采用特性阻抗为150Ω的双绞屏蔽电缆。

但大多数情况下,Profibus-DP的通信速率达不到12Mbps,呈现的传输线效应与一般RS485一致,也就是说可以采用特性阻抗略小一些的120Ω双绞屏蔽电缆。低速、常态下的Profibus-DP、Modbus电缆可以通用——RS485电缆。

3.不同环境、传输距离、传输速率下,使用的RS485电缆也不尽相同,因而采用的接线端子也不相同。

关于RS485通信电缆长度和电缆截面积的对应,在传输速率9600bps及以下时,经验值有如下的推荐:

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

电缆导体截面积

接线端子

0~200m

0.20mm2 ( 24AWG)

RJ45、RJ11、接线子压接

200 ~500m

0.34 mm2 (22AWG )

DB插座焊接

500~1000m

0.50 mm2 (20AWG )

螺栓紧固压接

1200~1800 m

0.828mm2(18AWG )

螺栓紧固压接

1200~1900m

1.318 mm2(16AWG )

螺栓紧固压接

-------------------------------------------------

                                                                                    现场总线通用系列电缆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A:
         CC -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B(2010-06-23):
新品推荐啦!我司现新推出西门子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紫色)
6XV830-3EH10(绿色)
6XV1840-2AH10(蓝色)
6XV1830-0AH10(紫色)
西门子CP5611卡 (6GK1561-1AA00)
西门子CP5611 卡 (6GK1561-1AA01)

前线连器 6ES7392-1AJ00-OAAO(20针) 6ES7392-1AM00-OAAO(40针)
总线连接器 6ES79272-0B12-OXAO(90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OXAO(90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带编程口)
DIN导轨,热插播导轨!CP5611卡,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均特价销售中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呀!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茶小姐

网友C(2011-08-09):
人家问你什么你答的什么?猪老师!!!!!!!!!!

网友D(2021-07-23):
专心智制在“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行动纲领下,研发并生产了多款适用于工业物联网的IOT产品……丰富的产品琳琅满目,让专心智制在智慧工业领域的地位显著提升,在前不久专心智制的5G网关边缘计算产品顺利通过了工信部权威检测,证书即将于2021815日颁发。标志着专心智制的边缘计算产品已经符合行业领先的标准筛选,同时也为专心智制的可持续和中长期战略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MQTT等协议的手段,利用IOT设备的数采能力与边缘计算能力,对机床,车间设备等数据,进行采集,在边缘计算后上报至服务器,并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一方面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与数据,一方面按照程序要求检查现场问题状况,确保机台稳定运行。

专心智制凭借IOT 5G边缘计算设备,提高了车间产量,显示了车间状况,让制造业的管理更加方便准确,为“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行动纲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