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安装软件GT3安装老是报错?

楼主(2010-05-13):
大家好!三菱触摸屏安装软件GT3,安装到最后一步,老是报错,请问怎么回事?

GT3里面安装文件有顺序吗?

网友A:
三菱软件一般是分三步安装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1-04-23):
你要打开文件夹GT3 1.17T\GTD3。双击里面的SETUP.EXE安装,就不会报错。如果直接用文件夹GT3 1.17T里的安装文件的话,安装完成后就会报错误。

网友C(2011-10-12):
大家好,请问在三菱网站上下载的触摸屏套装软件2.79怎么安装啊?我点击安装时总是显示函数出错啊,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请问在三菱网站上下载的触摸屏套装软件2.79怎么安装啊?我点击安装时总是显示函数出错啊,谢谢了

换个电脑试下,是不是你的电脑有问题

网友E:
1, 确认你的电脑系统安装完整,最好是 XP 系统

2, 打开你的 GT3 内的文件夹内的 GTD 内的SETUP.EXE安装